设计一个自动的从第一台车床取料并给第二台车床送料的机构

楼主(2015-10-11):
如图所示零件,由一台车床加工完一个端面后,再由另一台车床加工另一个端面,设计一个自动的从第一台车床取料并给第二台车床送料的机构,大家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想法?

零件

零件

网友A:
前后主轴   后主轴抓料  这中机床有卖的 国产的  还设计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后主轴   后主轴抓料  这中机床有卖的 国产的  还设计干什么

后主轴抓料 ,能发个图片看看吗

网友:
机械手上下料,中间加翻转机构,楼主哪里?

网友:
我们专业做车床自动上下料机械手

网友B:
传统方法多关节机器人,--!楼主要是能搞低成本的替代方案么

网友B:
其实这个产品适合双主轴车床加工,

网友C:
1.双主轴,就是尾座改成主轴
2.上下台阶错开型,料从上一个加工好通过滑道滑到第二台机子的入料处

网友:
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统方法多关节机器人,--!楼主要是能搞低成本的替代方案么

恩啊 尽量降低成本的  最好不要用机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双主轴,就是尾座改成主轴
2.上下台阶错开型,料从上一个加工好通过滑道滑到第二台机子的入料处

我也是这么做的,样机也做出来了,但是倾斜滑道下料时有时会卡料,所以想改善一下,不知道你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点评):
前一机床加工完单独取料,经滑倒到下一个车床。或是在这个部分加一个类似振动盘的分离结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个产品适合双主轴车床加工,

恩啊 我就是用的仪表车,但两台车之间可靠的传递零件机构,不知道你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案

网友:
市场上有双主轴机床,你的问题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
自动上下料机构,需要调试把

网友D:
你的2台车床距离多远

网友:
坐等发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2台车床距离多远

距离500mm

网友E:
必须解决好定位夹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必须解决好定位夹紧

恩啊  正常情况下的定位夹紧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水表罩的毛坯有时会边缘有毛刺颗粒什么的就有影响了,还要先打磨掉,这就是比较头疼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