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进行保养时,发现很多圆柱体小滚珠,位置散乱,请问如何处理

楼主(2015-10-11):
OVERBACK 内外圆磨床进行3年度保养时。
拆Z轴护罩后,发现滑座里有很多圆柱体小滚珠,还有一个螺丝。
小滚珠的位置很乱,有的吸在磁座上,有的在磁座外。
请问这些小滚珠原先的位置在那里?
现应如何处理?
另外,拆X轴护罩时里面很干净。
而机床运行磨模具时正常,但砂轮修整时有时会啸动。
附图。

楼主:
拆开护罩时,这些小滚珠一大半吸在磁座上,其它的四处散乱,有几个还在滑槽外面。

网友A:
是不是线轨里面的滚柱?旁边那个有白色塑料的方条该是滚柱线轨吧,好像中间拉毛了,滚柱可能是里面掉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线轨里面的滚柱?旁边那个有白色塑料的方条该是滚柱线轨吧,好像中间拉毛了,滚柱可能是里面掉出来的 ...

可以直接放回去吗?
有什么影响?
为什么运行程序修磨模具时没有异常或报警?
另外,图中用红圈圈出的螺丝是那里掉的?
这螺丝也是拆护罩后看到的。
是不是这个螺丝脱落导致那些小滚柱掉出来?
请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B:
看样子好像是直线导轨坏块里面的,你查一下直线导轨滑块型号就知道

网友C:
有可能是螺丝落在轨和块中间了,把滑块破坏了,四点支撑变成3点了,暂时没发现问题,早晚这床子要废的

如果螺丝是机床厂家的,你可以要求退货,发生这种问题,不可容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螺丝落在轨和块中间了,把滑块破坏了,四点支撑变成3点了,暂时没发现问题,早晚这床子要废的

如 ...

用了3,4年,也可以要求厂家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好像是直线导轨坏块里面的,你查一下直线导轨滑块型号就知道

可以自己装回去吗?

网友D:
滚柱掉了这么多,还在跑,厉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滚柱掉了这么多,还在跑,厉害啊。

是啊,修磨模具机床也不报警。
这个可以自己装回去吗?
还是只能让厂商来处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啊,修磨模具机床也不报警。
这个可以自己装回去吗?
还是只能让厂商来处理。

只能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换。

换一个大概多少钱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换一个大概多少钱

你要拆出来看滑块型号。我估计导轨也要换了。

网友:
是导轨滑块边上塑料里的滚珠吧!换个就行了,只要滑块里面的圆球子没掉出来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直接放回去吗?
有什么影响?
为什么运行程序修磨模具时没有异常或报警?

最好让厂家来维修,小问题就换一条线轨,再不修可能会损坏另外一条导轨甚至丝杆。

网友:
换滑靴,加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拆出来看滑块型号。我估计导轨也要换了。

LINEAR BEARING G1/1280-20/20
这个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