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

楼主(2015-10-12):
solidworks出工程图的时候零件都不是正视,请教大神如何解决(这个东西是装配起来的)

网友A:
你的装配图就不正规,让工程图怎么正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装配图就不正规,让工程图怎么正规呢

请问装配图是什么问题,是第一个零件的基准面与装配基准面之间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装配图是什么问题,是第一个零件的基准面与装配基准面之间的问题吗?

我看了基准面还真是这个问题,第一个零件的基准面与装配基准面是倾斜的,把它们对齐后就行

网友:
零件建模时就应该注意基准

网友:
如果所有视角都不是正视的话,把第一个零件的基准改下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