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2014 打断命令的应用

楼主(2015-10-12):
如图所示,在工程图界面里建立了一个3D视图,现在想打断长杆,应用打断命令后长杆错开,现在想问怎样可以让打断后的零件不错开

网友A:
调整缝隙大小。

本身这个命令是不适用于轴测图的。如果想达到既适合于轴测图,又能使用小缝隙,那就使用solidworks2015,2016,该版本升级了打断命令,可以直接在模型文件就打断模型,这样在工程图中不论什么角度视图,都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缝隙大小。

本身这个命令是不适用于轴测图的。如果想达到既适合于轴测图,又能使用小缝隙,那就使用 ...

调整缝隙后,还是会稍微的错开。
已经在下2015版本的solidwork了,谢啦!!☆⌒(*^-゜)v

网友:
公司都用的是12的,不知道15,16新出了什么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