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光纤弯折问题,请教

楼主(2015-10-12):
各位,
    激光设备中众所周知,传输光纤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各位在设计过程中有没有那种光纤是运动的也就是说,光纤的一头接激光发生器固定不动,另一端,接输出设备,而输出的部分是运动的,各位是怎么样来实现保证光纤不被弯折呢?运动的频率很高,一天能有几百次,这个有什么特殊的防护措施么?光纤的折弯半径一般不是很大,所以进拖链不太现实,求指教。

网友A:
工程上用的都是光缆,光缆就是带保护措施的光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上用的都是光缆,光缆就是带保护措施的光纤。

谢谢您的回复,我知道您说的这种现象,一般工程上用的光纤都是已经外部有一层金属防护的,但是这层金属的防护也是最好不能弯折的,有没有好的二次防护措施?或者是避免弯折现象的,例如将光纤吊挂起来,只是在平面内摆动,来适应移动端的来回移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知道您说的这种现象,一般工程上用的光纤都是已经外部有一层金属防护的,但是这层金属的 ...

那已经不是光纤的范畴了。为便于交流,请不要用光纤称呼了。你就说这个件不能过度弯折,要求是xxx,xxx。
用你的机械知识解决吧。

网友:
不明白激光光纤为什么不能进拖链。光纤本身小得你不注意看都看不到,外面粗粗的全是保护管。光纤有自己的最小弯曲半径,拖链的弯曲可以做的很小,绝对可以匹配光纤的。我以前做的高速激光切割机,一天不只有几百次来回运动,没见过光纤中间断掉的。

网友B:
  为什么拖链不现实,市场上的光纤激光切割机,哪个不是走的拖链。到你这怎么就不现实了,?光纤的折弯半径一般不是很大?这是什么意思,半径小?还不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拖链不现实,市场上的光纤激光切割机,哪个不是走的拖链。到你这怎么就不现实了,?光纤的折弯半径 ...

感谢各位的批评指正,我真是没有见过激光切割机,只是公司之前做的激光设备都是固定式的 ,而且都非常注意保护光纤不能折弯,所以我就以为光纤进拖链弯折不好了,是我见识少了,如果可能的话,烦请大神帮忙提供一下相关照片,方便学习,谢谢。

网友:
半径小?安装半径大于最小半径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批评指正,我真是没有见过激光切割机,只是公司之前做的激光设备都是固定式的 ,而且都非常注意 ...

    随便上网找找。迪能,大族。激光切割机的视频。他们的光纤都是走的拖链。光纤是不能折直角弯。或者圆角太小的弯。你查查你用的光纤资料,看看折弯半径最小是多少。然后选个大于折弯半径的拖链就可以了,拖链的R角也是可以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