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文件名如何自动添加特定的代码

楼主(2015-10-12):
SW文件名如何自动添加特定的代码?例如一圆棒文件名为圆型支柱-直径-长度。更改其直径和长度时文件名中的直径和长度也相应的更改。(圆型支柱-10-20,当我把直径改为20,长度改为40,文件名自动更改为圆型支柱-20-40)

网友:
二次开发

网友:
目前没有,这就好比你把wold文档改了,然后文档文件名称也自动修改一样,试问哪个家伙二次开发这个功能。

网友A:
敢问楼主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达到目的的办法很多,没必要在一课书上挂死。根据楼主的问题,我猜测你的目的是。。。。。。,想问问sw的多配置有没有试过,多属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敢问楼主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达到目的的办法很多,没必要在一课书上挂死。根据楼主的问题,我猜测你的目的 ...

我希望文件名中拥有该零件的一定的信息。就和标准库中的螺栓一样。使用配置只是配置名称不同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希望文件名中拥有该零件的一定的信息。就和标准库中的螺栓一样。使用配置只是配置名称不同而已。

配置不仅仅是名称不同而已,不同配置可以有不同的属性!!
像你说的标准件,标准件库的制作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多个文件、一个文件一个属性;一种是一个文件,但是是多配置,每个配置有不同属性!
另外,希望文件名包含零件信息的目的是方便查看文件?还是什么?总得有个目的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不仅仅是名称不同而已,不同配置可以有不同的属性!!
像你说的标准件,标准件库的制作有两种方法, ...

      抱歉。是我没说清楚。比如一个设备中我用了3种支柱(只是打比方,我可能使用的更多),我现在想要的效果是:我点击该支柱通过零件名我就可以知道这个支柱的直径和长度(零件名:支柱-10-200,10直径,200长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是我没说清楚。比如一个设备中我用了3种支柱(只是打比方,我可能使用的更多),我现在想要的 ...

这种效果可不可行?我没有重命名啊,就是用的默认的名字!当然你可以不叫这个名字,不过能看出多大规格的,我用的是直径6、8、10。长度10、15、2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效果可不可行?我没有重命名啊,就是用的默认的名字!当然你可以不叫这个名字,不过能看出多大规格的 ...

这种也可以。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