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求教:轴承与轴的配合公差

楼主(2015-10-12):
求教大侠:轴承和轴过盈配合公差选择问题。
问题来源:螺杆机头轴承与轴配合情况,室温下两者过盈配合;轴承加热120度可以很轻松的一放就装配进去,此时应该是间隙。以上是德国机头大修时的感觉。国产机头或者别的轴,则较多的是加热120度也要平稳的用力砸进去。
我听过和见过最多的回答是,一般轴承过盈1-4丝。若深问为什么,则没有给出我答案。
我目前的做法:内圈加热,线膨胀得出加热后的内径r1;未加热之前的内径r2;r2<r<r1。此时又出现问题,1、德国机头很轻松的一放对应的是什么样的右边界?2、轴必然不能过盈太大,否则会减少游隙,降低寿命。是否要考虑轴承游隙变化对公差的影响,怎么考虑?
问题较为低级,还请大侠们赐教。

网友A:
1.轴承和轴的公差配合可以参考你选用轴承的推荐配合,NSK样本上就有
2.虽然轴承厂家有推荐,但是轴承配合还是呈现出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不同,日本和台湾地区偏松,欧美偏紧,国内靠拍脑袋
3.如果是德国的东西,我个人的经验轴的公差应该是js6,或者更大一点点(另外你同事说的4丝的过盈量,有点扯淡了)
4.在看不到产品结构和工况时,谈游隙、寿命、公差和精度没啥意义,不如你争取把NSK、FAG的综合样本弄到手里自己读读,FAG还有一个大型轴承的英文样本很好。开卷有益。

以上只是我的经验而谈

网友B:
一般过盈1-4丝是怎么来的,一没有轴的大小,二没有应用场合,谈过盈量没什么意义。

网友:
过盈量对游隙的影响是要考虑的,不然游隙减少轴承会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轴承和轴的公差配合可以参考你选用轴承的推荐配合,NSK样本上就有
2.虽然轴承厂家有推荐,但是轴承配合还 ...

1-4丝的过盈来例,就我目前推测,他应该是对于他自己见过的不同轴径大小过盈量的这么一个综合范围,并非针对一根轴。细轴过盈小,粗轴过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过盈1-4丝是怎么来的,一没有轴的大小,二没有应用场合,谈过盈量没什么意义。

轴径45,深沟球,转速960,环境温度在40-60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轴承和轴的公差配合可以参考你选用轴承的推荐配合,NSK样本上就有
2.虽然轴承厂家有推荐,但是轴承配合还 ...

大侠说的有理

网友(2024-01-27):
有没有这方面的数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