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极氧化厚度不够怎么办

楼主(2015-10-12):
我有两个产品,一个是用铝方管拼焊氧化厚度是20-35之间的,还有一个是7/9花纹铝板的折弯件尺寸比较大的,这两种氧化回来测试厚度都只有10-20之间,也找不出来毛病就是不能在厚了,已经换了三家了都是这样,不能用硬质阳极氧化的工艺……

网友A:
不可能!铝质0.03的厚度还是很容易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铝质0.03的厚度还是很容易达到的

现在就是用膜厚仪一测基本都是在10-20直接,膜厚仪也没坏检测过得……找不到毛病,附近的几家氧化厂都是不行达不到,现在就是想想办法不行去远一点的地方,再找一家实验一下……

网友A:
就是用膜厚仪检测的,有多大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用膜厚仪检测的,有多大量?

量倒不是特别大,型材那个1000pcs,花纹板那个100pcs

网友B:
AL5052的铝板焊接完做到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5052的铝板焊接完做到40

我的花纹板是5754的  还有不折弯的6063 6061……

网友:
温度低一点,放到18摄氏度左右

阳极氧化正常膜厚就是10-25,不能再厚了,再厚的话硬度就没有了,得不偿失,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30以上的厚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用膜厚仪一测基本都是在10-20直接,膜厚仪也没坏检测过得……找不到毛病,附近的几家氧化厂都是不 ...

不使用硬质阳极氧化,膜厚30微米基本上已经是能达到的最厚厚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