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封的密封原理分析

楼主(2015-10-12):
油封的密封原理与0形环类似,油封是由于在油封与轴之间存在着一个由刃口控制的流体动压膜,其刚度恰好能使液膜与空气接触端在液体表面张力作用下形成一个弯月面,防止了工作介质的泄漏,实现了旋转轴的密封。该弯月面是油封密封的必要条件,如图1-1所示。

图1-1  油封的密封原理

油膜厚度将直接影响油封的密封能力,通常用电容法测得油膜厚度为2.5微米左右。油膜厚度过大,油封会产生泄漏。油膜厚度过小,可能发生于摩擦,引起油封磨损。最理想的油膜厚度是“临界油膜”。油封密封接触带宽度不均匀及径向压紧力不相等,会引起密封唇的颤动,可使油膜厚度在轴运转过程中发生20%-25%的变化。

网友A:
为什么油膜厚度过大会造成泄漏?没有理解。

网友:
同问,油封厚度过大,会造成油封上油泄露,还是工作介质的泄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油膜厚度过大会造成泄漏?没有理解。

我是这么理解的,油膜过大就相当于油封唇与轴颈间的间隙比较大,产生泄漏

网友:
那哥们问流体膜过厚会使油封失效,你回答的是流体膜过厚相当于油封唇和轴径的间隙过大,其实你说的等于没有回答,这是因为间隙过大导致表面张力远小于油封中油液的外流力,所以失效。在小机械厂的油封装配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前段时间,刚交货的搅拌机,我自己装的油封,就是因为用铜棒去敲击了,原来都是用的木槌敲击,不过人家好的厂子都是气封,我肉眼可以看见唇边变形,估计用不了几天就会失效。😄。 还有那个流体动压效应是个什么,轴的旋转会产生流体动压,这个说法在机械密封中很常见,具体机理是啥楼主能给我解释一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点评):
流体动压效应是个什么-----因相对运动对流体产生的压力吧

网友:
在同一摩擦副的条件下,油膜越厚是密封效果越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