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仪表车床,工件径向跳动

楼主(2015-10-12):
新买的数控仪表车床,工件径向跳动,车床主轴跳动小于2丝,装上夹头后,夹持12MM的棒料(用无磨床磨过的料)棒材伸出夹头50MM,前头径向跳动在20丝,越靠近夹头跳动越小!  夹头内孔用镗刀镗过孔了,原来跳的更厉害!  像这种申出5公分跳动20丝的,情况算正常的吗?一般车床申出这么长的话,能跳动多少? 我要怎么弄能把前面的跳动变得更小??    然记大神们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LZ,你测量跳动时是车削后的吗?

网友(点评):
车后跳就完蛋了,,,,,呵呵

网友:
5公分跳动20丝?太夸张了,还要这数控车干什么?
喊供应商过来换机器吧

网友:
用顶针顶住端头车,车完之后不要松顶针,用表打打看是多少

网友:
要么你没测好,要么机床主轴有问题。主要的可能还是夹头镗的有问题

网友:
普通车床主轴跳动一般也就半个丝啊,你这2个丝的机床可真是烂,至于夹持料越长越跳得厉害那是主轴锥面(锁夹头的锥面)跳动太大导致的。

网友:
夹头内孔镗孔有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搞不定如何在机械厂车间里混,按我说什么都没有问题人有问题。

网友:
主轴跳动2丝?有没有搞错!这机床还能用?2丝的主轴跳动,对机床的刚性、精度、刀具寿命、加工粗糙度都有明显的影响了

网友:
先要看夹头镗好了以后有没有锥度,就是里面小外面大的这种情况,然后不装夹工件检测夹头跳动。这些都没有问题的话就要看你装夹的长度了,装夹太短的话也会引起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