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上simulation分析为什么力再小都会发生变形

楼主(2015-10-12):
一块板,当我在分析时,选择静态分析,选择材料合金钢,夹具里选择下面的面固定,上面加载荷 不管是多少载荷 哪怕是0.00001N/m^2都会变形, 由于公司软件加密不能上图,懂得大师应该能理解了,求大神指导,急死了

网友A:
变形肯定会有的,只是大小的问题,动画只是示意图,你把变形量调出来,就能看到具体的变形量的大小了

网友B:
还有人因为这个急?不知道该怎么说,就像楼上说的:有力就有形变!只是有的时候变形量小,人眼看不出来而已。软件为了让你看清楚放大了比例。还有不明白为什么“求大神指导,急死了”,求大神指导什么啊,要不我也同求吧,找个承受力而不变形的材料!

网友:
参考材料力学内容,受力了就会有相应的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形肯定会有的,只是大小的问题,动画只是示意图,你把变形量调出来,就能看到具体的变形量的大小了

谢谢了 我按照网上的一样做,我的变形明显不对,直接把原来的通孔压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人因为这个急?不知道该怎么说,就像楼上说的:有力就有形变!只是有的时候变形量小,人眼看不出来而已 ...

请问不懂不能上社区问吗?这是交流学习的地方吧,“ 但是前段时间真是有点浪费时间瞎扯了。我真的很佩服2266998大侠,我记得他在一个人的点评说这样的话:我从不说我们这代人,而只说我自己怎样怎样。而且大侠教导、指引人从来不是站在某个高处居高临下的(关键是大侠说的我都很以为然)同时佩服大侠的技术和热心,论坛里还有”害怕伏枥“也是我所仰慕敬佩的人。前段时间我浪费时间瞎扯的是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3266,真的不喜欢那位高高在上的嘴脸,其实大家都读过俄罗斯有位著名作家的关于”风和太阳那个力更大的“寓言吧。同时自己有”穷则独善其身“的情怀,当你什么都不是(也许那位大侠牛逼的很呢,但是在这个论坛里我不是太了解他)的情况下,你凭什么去指责周围的人呢?你自己默默的按照你所说的做了吗?” 这是你说的, 是放屁吗?

网友C:
手机拍照回家上传吧。

按我的理解,footleft社友实际已经解答了你的疑问。但貌似被你忽略了。

下图供参考吧。你可以把比例改为1,则所见即所得。

网友(点评):
sw 有着功能么?

网友:
算了,还是好好看我的工程力学算了。人家都不相信软件算的。你连边软件基本参数和数据意义都不明白,怎么知道对错。

网友:
变形是绝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拍照回家上传吧。

按我的理解,footleft社友实际已经解答了你的疑问。但貌似被你忽略了。

恩  我看看  谢谢

网友(2019-01-25):
引用 网友C:
手机拍照回家上传吧。

按我的理解,footleft社友实际已经解答了你的疑问。但貌似被你忽略了。

网友:
放大了N倍,搞得夸张了。。。。

网友(2019-05-15):
引用 网友C:
手机拍照回家上传吧。

按我的理解,footleft社友实际已经解答了你的疑问。但貌似被你忽略了。

我也是想问这样的问题,一般情况下,有力就会有变形(但不是绝对的,三向受力时),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估计提问题的朋友,他的意思应该是为什么无论把力改到多大,最后的变形结果(电脑显示的)为什么都一样,变形很大。最后我看见您发的那个改变那个参数值,我的问题很好的解决了。所以先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