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漆件检测膜厚和附着力检查方法,请教

楼主(2015-10-12):
哪位朋友能教教我喷漆件的膜厚检查方法呢?我单位有膜厚仪,能检测的了漆膜厚度,但是我不清楚检测的理论,就是说,多大范围检测几个位置或是什么形状的情况下检测哪几个点。
漆的附着力检查,国标应该是怎么要求的,谁能详细的告说我或是去哪能查的到资料?我要国标的检测方法就可以了,要是有视频就最好了。

网友:
一般用划格试验的方法来检验喷漆的附着力,标准执行的是GB-T9286-1998色漆和清漆漆膜的划格试验

网友:
我们都是国外客户,要求做百格实验
还有就是取一定大小面积做球掉下来冲击的实验

网友:
你的头像图片就是我的回答。。

测试附着力的方法,百度一下就有

然后膜厚问题,这个没有标准定义,原理我也不懂,金相法,磁力测厚仪,是最常用的两种方法

至于测量位置,看需要好了,正常面积测工件5个点,四个角一个中间

网友(2015-12-12):
漆层的测试主要有膜厚、附着力(百格(划格)测试、拉拔测试)、盐雾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