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表面处理减摩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5-10-12):
如图平板,绿色的钢板为Q235板,假设喷漆为绿色,上面4块小板也是Q235,大板和小板之间焊接,大板底部固定,有个重型设备放在这个结构上面,设备底部正好也有4个垫款和这四个小板接触,设备放好后需要调整水平位置,调整时设备的垫款和图示4块小板上表面发生摩擦,现在的问题是:
1、4块Q235小板上表面不能喷漆,但是不喷漆有生锈的情况,很难看,如何处理?
2、我们设备一般都很重,重的有20来吨的,有时候水平调整根本调不动,故而想给小板上表面做减摩处理,国外类似的设备小板上表面好像镀了一层东西,减摩的,看起来亮亮的,跟抛光过的不锈钢一样,请问有没人知道表面涂的什么东西?

总之就是既能防锈,也能减摩,看起来比较好看

网友A:
小板镀锌处理

楼主:
怎么没人啊,麻烦大家出出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板镀锌处理

镀锌后耐磨吗?

网友A:
热镀锌后,耐磨,我们打磨掉0.5mm放室外长时间也就腐蚀了一些很小的斑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镀锌后,耐磨,我们打磨掉0.5mm放室外长时间也就腐蚀了一些很小的斑点

热镀锌再表面抛光处理下,应该就防锈减摩了

网友:
我觉得不如整体喷漆,然后用调整垫铁调整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这个是高见

网友B:
20吨,我就算你0.1的系数,水平推力都要2吨。你这推不动不是表面处理问题,是设计思路有问题……

网友:
磷化处理,既能减少摩擦,又能防锈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吨,我就算你0.1的系数,水平推力都要2吨。你这推不动不是表面处理问题,是设计思路有问题……

我也觉得做不到
要是表面处理做得到,那麻烦了,这个设备放在上面会不会滑到。。。

网友C:
喷 WD-40 就能解决问题,40多RMB 一瓶,美国的除锈剂,可防止生锈

网友(点评):
到处都是假的,喷后一股柴油味

网友(点评):
到正规地点购买,我公司用的是美国的40多一瓶,假的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喷 WD-40 就能解决问题,40多RMB 一瓶,美国的除锈剂,可防止生锈

谢谢,我大概看了下介绍,也可以润滑是吧?喷涂的时候有无技术要求?一般喷多厚

网友(点评):
喷之前打磨掉锈迹,这样才能彻底防锈!但是他不防水啊,要是有水的地方不是太实用

网友(2019-11-28):
减摩涂层,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