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压装销子所需多少MPa?

楼主(2015-10-12):
现有一不规则形状的铸件要安装定位销,工件材料是HT200,孔径Φ6.3(+0.022/0)深13MAX;销子直径Φ6.35(+0.0076/0.0025),长19.05±0.254,材料为钢;装配后露在工件外端的销子长度要求为6±1,想知道需要多大的压强(MPa)?
我找了百度文库里的一个压装力计算表,代入数据得压装力在12.42~23.46KN,除以销子的面积,得39.24~74.12MPa,这明显不科学,压装轴承都用不了这么大的压强......求各位大神路过给个答案啊~(最好过程也写上)

网友A:
眼看快下班了,手册被借走了,只能说一下大体的过程吧。销子与铸铁是过盈配合,铸铁与销子之间产生弹性形变,形变量约为0.025,用弹性模量乘以形变量就是在销子表面产生的压应力,乘以配合的接触面积就是他们之间的压力,压力在乘以一个摩擦系数就是销子的轴向摩擦力,就是你要销子装配进去的力。

网友(点评):
这个是正确。机械设计手册有说这个例子的。

网友(点评):
机械设计手册什么章节有这个?

网友B:
早个压力计一测就OK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眼看快下班了,手册被借走了,只能说一下大体的过程吧。销子与铸铁是过盈配合,铸铁与销子之间产生弹性形变 ...

是乘工件的弹性模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个压力计一测就OK啊

就是没有这种东西,所以要算啊T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