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2010画直线

楼主(2015-10-12):
如何已知一条直线画相对于这条直线一定角度的另一条直线?
@+shift+<试过了,不好使
再画一条重合直线再旋转角度可以,但是长度又改不了。。。。

各位前辈们,应该怎么画最快捷?

补充内容 (2015-10-14 17:50):
我换个问题,,各位前辈们是怎么画上面这张图的?大概的思路是什么

网友A:
在你长度改不了的情况,画一个需要长度为半径的圆,延长或修剪即可

网友B:
@130<45   前面是直线的长度,这个<后面是输入直线的角度

网友:
想不出更好的方法了,那个角度可以直接调但还是要自己计算。

网友C:
输入“snapangle”输入你想画的直线的角度,则光标方向改变,就可以画了!试试

网友D:
实在不行就用构造线加辅助圆的方式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snapangle”输入你想画的直线的角度,则光标方向改变,就可以画了!试试

为什么显示这是未知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长度改不了的情况,画一个需要长度为半径的圆,延长或修剪即可

这里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出不来延长线。。。辅助线只有水平和垂直的时候有

网友(点评):
你是不是开了 正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在不行就用构造线加辅助圆的方式画

。。这个好复杂,看不懂,请问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0

但是那个角度不是相对已知直线的,是相对水平线的角度。。

网友:
不是只要先输个角度,就可以了吗

网友:
好像有些说的都太复杂了,其实很简单的啊 shift + < 角度  回车    然后直线长度尺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显示这是未知命令。。。

输入“snapang”,记错了,多打了两个字。不要后面的“le"

网友E:
这个问题不是很简单,在直线命令下输入A,先输入角度,再输入线的长度不就OK?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复杂,看不懂,请问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

如果你实在搞不定,+我QQ442499475明天可以和你交流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显示这是未知命令。。。

我显示的也是未知命令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实在不行就用构造线加辅助圆的方式画

这样更麻烦一点吧,计算出角度直接拖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样更麻烦一点吧,计算出角度直接拖就好了。

CAD2008直接用连续线移到需要的角度输入线段长度就可以,但是2010没有用过,不清楚有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里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出不来延长线。。。辅助线只有水平和垂直的时候有

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CAD2008直接用连续线移到需要的角度输入线段长度就可以,但是2010没有用过,不清楚有没有这个功能

。。是不知道和水平线的相对角度的情况,只知道和已知直线的相对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不是很简单,在直线命令下输入A,先输入角度,再输入线的长度不就OK?

。。。。直线命令选择后直接就是输入点了,输入A无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知道和水平线的相对角度的情况,只知道和已知直线的相对角度

算下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CAD2008直接用连续线移到需要的角度输入线段长度就可以,但是2010没有用过,不清楚有没有这个功能

试下不就知道了,用的多的话,最好下个二次开发的软件比如清华天河2010,很好用的,角度可以自己计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知道和水平线的相对角度的情况,只知道和已知直线的相对角度

这种问题不会出现吧,那张图各线与水平线之间的角度都可以计算出来啊。如果是单纯的两条不规则有角度的线也算的出来啊。

网友:
最后楼主怎么解决啊,我看了这么多评论,试了一下之后还是不行啊,新手求教

网友(2015-11-19):
输入长度,按tab键,输入角度,回车

网友:
2010的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