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电机启动转矩疑惑

楼主(2015-10-12):
各位大侠,我有个关于普通电机选型的疑问,希望各位大侠能够指点。
我看东方电机的小型电机的选型资料里面,电机启动时只计算了必要的移动时的转矩,而没有像步进,伺服那样计算加速时的扭矩,我想问的是,普通电机选型时,为什么不要计算启动加速度扭矩呢?希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A:
普通电机的计算不需要像伺服电机那样精确,如果速度高的情况还是要考虑加速时间的

网友B:
东方电机选型 有要求启动转矩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方电机选型 有要求启动转矩的啊

我找到东方普通电机是没有计算启动转矩的,不知道你从哪里看到有,能否分享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电机的计算不需要像伺服电机那样精确,如果速度高的情况还是要考虑加速时间的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普通电机启动也有个加速时间,为什么选型时就不计算了呢?是容易计算还是其他?能否详细解说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到东方普通电机是没有计算启动转矩的,不知道你从哪里看到有,能否分享下,谢谢

型录后面的 技术资料里 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普通电机启动也有个加速时间,为什么选型时就不计算了呢?是容易计算还是其他?能否详 ...

加速时间提高启动平均转矩就必然提高,功率就提高了,普通电机用的场所对其他的要求也较低,所以一般情况下是不计算加速时间的,负载够就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普通电机启动也有个加速时间,为什么选型时就不计算了呢?是容易计算还是其他?能否详 ...

如果你想像汽车那样快速达到稳定速度的话加速时间肯定要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