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式液压系统油箱容积该如何确定

楼主(2015-10-12):
要做一个闭式液压系统,但不知道油箱容积该如何确定,是不是根据补油泵的流量来估算啊,有没有什么经验值啊,求大师指教

网友:
油箱容积是根据你所配的动力产品的需求而选用的。。。

网友:
一般的根据所选液压泵3到5分钟的输出流量确定,不过有条件的话适当大点更好,冷却效果好;

网友(点评):
这种方法用在开式系统,闭式系统比这个小不少

楼主:
闭式液压系统也是这样来确定容积吗

网友:
闭式系统最少要保证液压油在油箱中停留半分钟,考虑下系数,你至少要保证油箱容积是补油量的5/8,当然,如果有可能,尽量大点

网友(点评):
看的资料不少,厉害

网友:
楼主一定计算好热平衡

网友(2019-07-19):
一般是1.5~3min的流量

网友(2021-08-02):
这个问题有结论了吗? 能说下吗?  我最近也在找闭式油箱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