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塑料材料

楼主(2015-10-12):
求助:请大家帮忙推荐塑料材料,具体要求如下:
1、良好绝缘特性,导电常数大;
2、耐高温,最好能高于150度;
3、有一定韧性;
4、导热好。
欢迎大家踊跃推荐,谢谢。

网友:
环氧树脂玻璃

网友A:
好像不行   它是绝缘材料  耐高温 但是不导热   不好意思   我没看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行   它是绝缘材料  耐高温 但是不导热   不好意思   我没看清楚

没事,谢谢你。环氧树脂的耐高温到100度,与我要求的也有点差距。

网友:
钛合金或者非金属材料517

网友:
有导热又耐烧只有517了

网友:
钛合金导电

网友B:
517耐烧蚀285以上,每毫米
介电13KV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7耐烧蚀285以上,每毫米
介电13KV

我还需要这种材料可以注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