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阶梯钻频繁断刀问题

楼主(2015-10-13):
求助各位大神,我这里有一把阶梯钻,加工第一个孔是盲孔(深16mm),加工第二和第三个孔都是通孔(深13mm),目前断刀频繁,加工盲孔是OK的,加工到第二个孔就断刀了(且该孔已加工完),倒角都有明显振纹,阶梯钻Ø10 Ø5.02

断刀孔

断刀孔

断刀小径部分

断刀小径部分

网友A:
钻尖叫变为160度以上
通孔钻通时降速降进给

网友:
有加工资料吗,材料,机器,切削参数,工艺。。。有时图片只能精确说明一些问题,不是全部。

网友B:
同种情况下  降钻速 是个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种情况下  降钻速 是个好办法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尖叫变为160度以上
通孔钻通时降速降进给

谢谢!

网友:
是中心出水的吗?可能是排血的问题

网友(2024-06-12):
1、通孔钻通前需要降低进给,大概是正常进给的2/3
2、台阶钻第二段前0.5d段也需要降低进给

网友(2024-07-29):
从提供的图片看  第一可能刀具的材质和涂层不对,不能很好的铣削,第二可能参数需要调整。目前我们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进给调整都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