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螺栓螺母装配过程中,拧不死,为什么

楼主(2015-10-13):
我们生产装配过程中不锈钢双头螺,两端螺母,一直拧就是拧不死,车间说是要用不锈钢防滑剂,但是问题还是没解决,那时候百度螺栓防滑也没找出个所以然,突然想到在这里可以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
拧滑牙了,确定合适的扭矩,不行换高等级螺栓

网友A:
把一端的螺母换成带反棘爪的
为什么要用两端螺母呢,这样直接用螺栓了,还用啥螺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一端的螺母换成带反棘爪的
为什么要用两端螺母呢,这样直接用螺栓了,还用啥螺柱啊

这边一直都是用这结构,还有其他方式吗,带反棘爪的市场不好购买,最好能在常规的螺母的情况下,

网友B:
螺栓螺母都是同材料同等级的?

网友C:
不锈钢螺母螺杆不能用同一级的,平时都是用力矩扳手拧紧的。

网友:
果断换螺丝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栓螺母都是同材料同等级的?

嗯是同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锈钢螺母螺杆不能用同一级的,平时都是用力矩扳手拧紧的。

用的是同一级的 客户的要求的也是B8 8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是同级的,

不锈钢材质就容易咬合,你公母还都是一样的材料,发生这种情况很正常
大侠先看看不锈钢螺纹连接产生咬合的原因吧,就能知道方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
另外,个人建议螺纹连接防锈,不如选择镀铬或者镀镍的螺栓,也不贵

网友(点评):
是否可以螺纹涂二硫化钼?

网友(点评):
用二硫化钼,拧紧时速度慢一点,最好用扭力扳手控制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材质就容易咬合,你公母还都是一样的材料,发生这种情况很正常大侠先看看不锈钢螺纹连接产生咬合的 ...

有说是不锈钢太软,也有说是不锈钢表面的氧化层问题,按照第一种说法,就是把螺栓或者螺母加硬,第二种的话是用力矩扳手慢速避免高温粘合,但到底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说是不锈钢太软,也有说是不锈钢表面的氧化层问题,按照第一种说法,就是把螺栓或者螺母加硬,第二种的 ...

你可以自己做这个研究,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没有机会和能力做这个研究

无论是哪种原因,我认为这都是常识性的设计过失,和齿轮传动的齿数不互质属于一类错误

但我给你一个建议,你若是设计人员,你就说是车间装配工艺不合理,没有控制速度和润滑剂;

大侠解决好了这个问题,或者对螺栓防锈有其他的深入了解,希望大侠能够反馈回来

楼主:
好的,有机会跟车间沟通下,去尝试看看,保证回馈,谢谢

网友D:
你用这家的试试,不行的话在想办法。 “日本哈洛克(HardLock)工业株式会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这家的试试,不行的话在想办法。 “日本哈洛克(HardLock)工业株式会社”

谢谢了,常规产品,没啥技术含量的东西,用这个螺栓,成本加大太多,不现实,老板听了直接杀了我

网友(2016-04-04):
不    能用同级的加二硫化钼,

网友:
邮寄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