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种耐高温防砸的材料,求助

楼主(2015-10-13):
现在需要一种材料,能够耐250°左右的高温,然后防砸,最好是柔性的那种,麻烦各位给一些参考,谢谢

网友A:
你准备做什么用途,说清楚帮你解决。柔性的石棉布可防几百度高温,你应该够用了

楼主:
这是现场照片,客户的是塑料产品,吹塑成型之后,直接用机器人放到缓存的平台上,现在就是要在缓存的平台上铺设一层防高温,防砸的柔性材料,保证不能伤害产品本身,吹塑产品边角料的温度在250°左右

网友(点评):
金属编织网可用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准备做什么用途,说清楚帮你解决。柔性的石棉布可防几百度高温,你应该够用了

我把图片放到下面了,麻烦你看一下,谢谢

网友:
为啥不泡水里

楼主:
泡在水里是后一道工序,我们再缓存的这个工位需要进行视觉检测,所以不能有水渍

楼主:
有人在吗

网友B:
玻璃棉?玻璃布?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76.fCB8I3&id=15111541821&ns=1&abbucket=19#

铝棒铸造机上面就用这种玻璃布来堵铝水,铝水有六百多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玻璃棉?玻璃布?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76.fCB8I3&id=15111541821&ns=1&abbu ...

这种材料,会不会混入吹塑的尾料里面,尾料那边有250度的温度,而且是软的

网友(点评):
买点回来试一试不就知道了,不行就换其它材料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玻璃棉?玻璃布?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76.fCB8I3&id=15111541821&ns=1&abbu ...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玻璃布,太薄了,没办法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

网友(点评):
铺它个二三十层不就厚了 :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玻璃棉?玻璃布?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76.fCB8I3&id=15111541821&ns=1&abbu ...

前辈,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这个好像不太可行啊,麻烦了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2013.1.20141002.4.Ksaou4&scm=1007.10009.12396.100200300000001&id=15866504876&pvid=5573a0a5-d29a-4c68-baeb-8cebda40f659
那就用这个。

网友(点评):
这个最厚有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