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标注,请教

楼主(2015-10-13):
想在尺寸上标注上偏差+1.0 ,怎么显示是1,大侠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如图,修改一下就好了,不过我觉得没必要啊

网友:
是不是就是这种设置啊,我也试了确实改不了。

网友:
精度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修改一下就好了,不过我觉得没必要啊

谢谢。改为显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