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尺寸和参考尺寸有什么区别,需不需要测量管控?

楼主(2015-10-13):
经常看到图纸上:
1、理论尺寸(方框框住的尺寸)和参考尺寸(括号里面的尺寸)有什么区别?各自表示什么意思?
2、为什么说“理论尺寸都会与位置度同时出现”?
3、理论尺寸和参考尺寸要不要测量或者其他管控措施?
求指导。。。

网友:
先说第二个,这是由位置度的定义决定的;
再说第一个,因为第二个成立,所以第一个就不再说了。
最后,理解了位置度,自然明白如何操作。
至于参考尺寸,参考的意思就是仅供参考,你可以把它当成P

网友(2015-12-07):
无意间翻到这个帖子,还是回答一下;
1、应该说理论尺寸都会与形位公差同时出现;
2、基准目标尺寸,检具要素尺寸,部分基准区域等也会用理论尺寸(basic dimension或TED)
3、参考尺寸有两种情况
a、闭环尺寸标出来供参考,不需要检测和控制;
b、此尺寸已在其他视图标注过;
4、理论尺寸无公差,不需要评价,评价只需要评价相应的形位公差;
    如是检具相关的理论尺寸请查看检具公差;

网友:
1、理论尺寸,是一个物体的理想尺寸,参考尺寸,表示参考含义;
2、理论尺寸不仅与位置度同时出现,有时还会和轮廓度一起表示;
3、理论尺寸是表示位置尺寸的一个基准,类似我们有公差尺寸中的基本尺寸,基于这个尺寸,才能评价他的位置度,轮廓度。所以在测量的时候,已经默认把理论尺寸放进去了。参考尺寸可以无视。

个人理解!

网友(2016-03-23):
很难做出完全和理论值一样的工件,所以会有一个浮动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就算合格。我见到的参考值,一般是以前做过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