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蜗杆减速直流减速电机来做机器人腰部动作的驱动可行么

楼主(2015-10-13):
打算用蜗杆减速直流电机来控制机器人的弯腰动作,幅度大约在15-20度,
编码器直接感应机构的旋转角度控制电机的启动与停止,当到达预设角度时停止电机。
以前没使用过蜗杆减速电机,看资料提到了蜗杆电机的正反转间隙问题,不是太明白实际运用时的缺点

示意图

示意图

网友A:
涡轮蜗杆减速器在正反转的时候可以通过系统补偿来调整,正反用表打,可以把误差减少到一定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涡轮蜗杆减速器在正反转的时候可以通过系统补偿来调整,正反用表打,可以把误差减少到一定程度

控制方法是,编码器不读电机的转速和输出,编码器读取的事整个转动结构(轴承盖和支架相对位置)的旋转角度,
运行时给直流电机供电,到达指定角度时断电,反转时电机电线反接通电,到达指定角度时断电。
这种方法还会受到蜗杆正反转间隙的影响么

网友(2016-03-02):
这个腰部对精度影响最大,零点几度传递到手腕就可能几毫米了。工业级的一般RV或HD减速

网友:
LZ位这么小的图,看啥呢

网友:
效率不高,控制不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