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个有难度的半圆轴,大家给看看~

楼主(2015-10-13):
材质要求40CR,调质,长度大概1米,外径45,要求两个半圆对起来是个圆,要在一个轴套里面自由运动,所以圆度要求比较高。
侧面上还有个槽,大概225吧,深15

其他要求就不说了,主要的要求就是两件拼起来是个圆

目前我没啥好的方案,不打算做,可老板非要做,不知道咋搞了。。。。

网友:
先车然后铣槽,最后用线切割,用的线尽量细。不知可不可以

网友:
先车后割是肯定不行的,其它的起码图片搞一张看看再说,

网友:
先拼后车

网友:
先车后切,线在细,能细到什么程度???

两部分,分开做,车一个出来,只切一个,怎么保证切半圆

网友:
为什么要做成两个半圆轴,一整根圆轴不行?

网友:
先切开,在对半出做定位合起来加工?

网友:
也只能想到2楼的办法.....还有个馊主意(如果就做一根非得保证半圆),  车两根一样的...线切割掉小半部分然后铣至半圆,再拼接

网友:
料放长点,先粗加工,然后切开,合并后精加工,然后去头尾。槽没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
把图传上来才好交流,谢谢

网友:
调质
粗车

焊接
精车
轴向余量去除

网友:
切开貌似不行,得两根料
先干一根,两侧留工艺脐子
铣成半圆,精磨底面超过1m,钻螺纹,外圆粗磨
另一根做成半圆,去掉脐子,钻螺钉孔,定位销
两根组合精磨
最后去除带螺纹部,加工至1m

网友:
先锻2个半圆型毛坯,铣结合面,打定位销。装配后车外圆

网友:
1,楼上各位大侠说的都是成对加工成对装配的方法。若是车完多根轴后混到一起了怎么办?
2,这么长的轴中间是拼接的,车削时能保证不震刀吗?

网友:
发个图出来看看

楼主:
回头上图哈,这几天事情太多,蒙了。。

现在是控制不了变形,这是最郁闷的

楼主:
拍了个照片 大家看看吧

总长好几种型号,大概就是850-950之间

网友A:
那个0.05的平面度是要求在自然状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0.05的平面度是要求在自然状态吗?

对啊 两个配合起来在一个圆形的轴套里面前后运动呢

网友(点评):
感觉都想复杂了,和刀具线镗刀芯轴一样,干一个得废一半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 两个配合起来在一个圆形的轴套里面前后运动呢

如果是要求单个产品而不是两两配对的情况下加工及检测,我是想不出啥办法,大侠呼叫下社区的几位大神看看吧,

网友:
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工艺

网友:
曲轴铜瓦的加工工艺重复一遍

网友:
如果只是调制硬度可以试试
加个深冷处理,要不到后续可能越磨越弯

粗车,时效,调质和深冷处理,校直,车,时效,铣,时效,磨

磨时把所有孔用配磨块堵上。

要硬度的话换渗氮材吧

网友(2016-03-12):
粗车外圆,单边预留1mm余量,线切剖开,磨剖开的面,再配对车削,预留0.3mm磨削余量,配对外圆磨削

网友:
最后线切割肯定不行,再细的线也是有尺寸的。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原材料长度长一点,两头都有余量,先线切割,考虑到1米多长线切割后不知道会不会变形,可能还要退火消除内应力,再焊接车削,车削的时候中间跟个定位架。

网友:
最后还要车两端

网友:
为什么不能先车圆,然后线切割对半,再上花盘装夹车

网友:
无图不谈!

网友:
多少件?发我邮箱看看,236756339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