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平铣刀和立铣刀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10-13):
百度上对两种铣刀的解释居然是一样的!
我想在木板或者亚克力上挖一条1mm左右的沟槽,应该用哪种铣刀呢?

网友:
简单点,见过油条和大饼吗?油条状竖着加工的就是立铣刀。大饼状躺着加工的就是面铣刀(平铣刀)。

wpc
大饼立着加工就是三面刃铣刀
好形象的比喻啊

网友(点评):
是否可以这样说:立铣刀的刀刃和刀的旋转轴平行,平铣刀则是垂直的?

网友:
平刀就是立铣刀

网友(2016-06-03):
铣槽建议用两刃的键槽铣刀,平底的

网友:
R0 就是立铣刀

网友:
立式铣床常见,卧式铣床少些

网友:
大饼和果子,哈哈,比喻的不错

网友:
2楼说的很形象啊,就哪个意思

网友(2016-07-12):
用两刃的铣刀(键槽铣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