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轴的强度增加

楼主(2015-10-13):
现情况 直径12mm  长度100mm 40Gr HRC30-35  现在老是断(没有固定的 点)
这是我这家公司的设计标准  我们以前的做法是  表面渗氮或渗碳   这两种工艺  出来的效果  强度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不同?
工厂非标自动化的    一套齿轮齿条翻转结构
有轴承的
要改轴径 的话   相关的零件都要改 太麻烦 了   所以在这里找高手看看有无 通过材料 和热处理工艺   提高轴的强度
欢迎各位前辈 提出宝贵意见
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    图片没旋转过来

网友A:
大侠自己都说了通过改变材料,推荐 20CrMnTi 渗碳处理,表面58~60HRC

网友(点评):
多谢指点 已收录

网友:
无论是说改材料还是改结构亦或是热处理,都是本末倒置了。

你现在就应该从大学2年级水平的本科生的角度去把这个轴校核设计一次。

特别是你可以根据已经发生的故障判断这个轴的失效形式。

画了一堆草图,一点点和轴的设计的数据都没有,没什么可以说下去的了

另外,依据国情,您确认一下,你轴的材质吧,没准是Q235呢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 点评 鄙人半路出家的 水平有限 见笑了!~

网友:
三个问题。
一. 断口类型
二. 短期断裂还是长期断裂
三. 相关扭矩转速功率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计算轴所受的扭矩,再考虑轴该怎么改

网友:
负载在什么地方?
扭矩是多少?
断口是什么样的?

网友:
材料应该是40Cr吧,表面渗氮、渗碳都是提高表面硬度的工艺,校核一下轴的强度吧,没有固定点的断,应该和强度有关

网友:
推测横截面上是扭转的剪切力造成

网友:
不更改直径很难达到要求

网友:
40cr还渗氮或渗碳,呵呵

楼主:
谢谢鹰大的加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侠自己都说了通过改变材料,推荐 20CrMnTi 渗碳处理,表面58~60HRC

40cr和20cr相比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点评):
他说的材料在铬里面还加了锰个钛哦。

网友(点评):
40Cr里木有锰吗?

网友:
貌似轴太细

网友:
我感觉是齿形啮合间距不对,导致轴偏心转动,弯扭组合变形导致断裂破坏,调整一下间隙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0cr和20cr相比有什么区别么

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就是强度,淬透性,加工难易程度和特性,热处理方式这些。

还有就是价格。这类金属我很少接触。

我看网上资料40Cr已经很硬很强了,又对缺口不敏感,这都断了,应该不是部件的问题吧。

网友(点评):
楼主连负载都不说,我们讨论啥都没意义。

网友:
齿轮齿条结构,考虑是否轴受的弯矩,疲劳强度不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强度,淬透性,加工难易程度和特性,热处理方式这些。

还有就是价格。这类金属我很少接触。

不知道怎么回答,是我的性格问题。
     我要是调侃式(在现实生活中喜欢自黑,跟熟悉的人也喜欢开些这类玩笑)的回答又怕出现下图情况,要是很正式的回答又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说的清楚的,要是回答查材料手册,好像也被人说过类似“来论坛上就是找答案的,动不动就摆出一副'查资料'...  ...”

     我在回答楼主的时候,楼主还没说他是半路出家的,看到那张图轴的结构图,我觉得换材料是绝对错不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怎么回答,是我的性格问题。
     我要是调侃式(在现实生活中喜欢自黑,跟熟悉的人也喜欢开些这类 ...

不是固定点出问题就不是设计错误的局部应力超过许用限度,对吧。

材料本身又不是什么大路货,还是高强度的,那材料也问题不大,对吧。

应该就是材料本身不够使用环境的下限,那换材料就好了。我大概是这么想的。

另外就是以前查过40Cr的特性,对“缺口不敏感”这条印象深刻,心里想“还有不怕缺口的钢”,所以多问个40Cr跟20Cr有什么区别。他原来的问题,我倒觉得不是什么问题了。

@zerowin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固定点出问题就不是设计错误的局部应力超过许用限度,对吧。

材料本身又不是什么大路货,还是高强 ...

其实来说,大侠纠结这个没有必要。一个是渗碳钢,一个是模具钢,使用性上互有重叠,性能上小差别。两者使用的重点在于针对不同使用目的下的处理工艺。
对于楼主这种小直径的轴,其实讨论这些没啥意义了都。纵使20CrMnTi高出百十来的强度,也不是这个轴问题的关键。因为,两种材料通过处理,其性能远高于标定值。讨论这种常规强度有些偏了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来说,大侠纠结这个没有必要。一个是渗碳钢,一个是模具钢,使用性上互有重叠,性能上小差别。两者使 ...

啊H哈,又学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