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如图产品,材料45#, 月用量3W

楼主(2015-10-13):
大侠给个方案,加工如图产品,材料45#, 月用量3W。谢谢!

网友A:
M8的外牙,内孔6mm,零件壁厚不到1mm的45号钢,确定要这样零件吗?

网友(点评):
壁厚不是1,是不到0.2mm

网友B:
用加工子弹壳的工艺,冲压,车,去毛刺

网友C:
量够的话可以选择精铸+机加

网友D:
一道工序,一台专机

楼主:
关键是孔的精度怎么保证和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M8的外牙,内孔6mm,零件壁厚不到1mm的45号钢,确定要这样零件吗?

是的,一般用M8的螺杆再用冲床下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M8的外牙,内孔6mm,零件壁厚不到1mm的45号钢,确定要这样零件吗?

内孔是要装回流阀和活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加工子弹壳的工艺,冲压,车,去毛刺

外圆是螺纹的怎么加工

网友(点评):
搓丝机效率也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道工序,一台专机

精度怎么保证,什么样的专机

网友(点评):
自动仪表,自动钻孔+自动攻丝,自动上料滚丝 如果你的量能稳定,建议你定制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够的话可以选择精铸+机加

目前的工艺是M8的螺杆,下料,再机加工

网友(点评):
内部5.2 正一丝的平底孔怎么保证的?

网友E:
做台专机OK了

网友F:
这个外牙强度是不是太弱了,这个零件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B:
一个思路,感觉可以,你可以调查一下
看图第一眼感觉像弹壳
我不是专业做弹壳的,但有人咨询过尾端薄壁如何切削避免毛刺
当时9mm弹壳壁厚0.8,黄铜
问过他怎么干出来的,说是冲压
至于螺纹,感觉可以多下点料,车完切断
或板牙人工。
以上,以作参考

网友D:
引用 楼主:
精度怎么保证,什么样的专机

以前看气门导管加工,和你这个零件大小差不多,和你这个很像

网友G:
精密浇铸再加工(车+滚丝)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0.2壁厚怎么车出来的?
请指点

滚丝机是什么样的?不好意思,真没见过,能请教个加工示意吗?俺是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看气门导管加工,和你这个零件大小差不多,和你这个很像

我们这个零件是液压系统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精密浇铸再加工(车+滚丝)

公差保证不了怎么车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精密浇铸再加工(车+滚丝)

我是新手,请问最后滚丝会不会导致孔变形啊?

网友:
M8的小径6.64,你孔径6,单边仅仅0.32的壁厚,无论是滚丝还是搓丝(均是冷挤压成型)都没有办法控制不变形,除非是制丝后加工内孔,但要考虑装夹过程中不将丝牙夹坏,有点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看气门导管加工,和你这个零件大小差不多,和你这个很像

气门导管是通孔且壁厚厚,外圆磨削加工,人家外圆要加工螺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思路,感觉可以,你可以调查一下
看图第一眼感觉像弹壳
我不是专业做弹壳的,但有人咨询过尾端薄壁如 ...

人家是45#钢材料,8个外径60的长度,内部是阶梯孔,冲压无法做到

网友:
人家是45#钢材料,8个外径60的长度,内部是阶梯孔,冲压无法做到

那您感觉0.2~0.3壁厚如何加工?

小白的问一句?挤压能不能把螺纹挤压出来(挤压丝锥可以干钢件)

网友H:
可以考虑用45#钢内径5的无缝管下料后冷镦成型,预留一段做后续加工内圆装夹用,加工外圆后滚丝再加工内孔后切断,这样在材料上要节省些。

网友(点评):
与楼主想法高度一致,考虑壁薄,不知能否磨内孔

网友(点评):
他没有标注孔内的粗糙度要求,如果要求高,就要加研磨

网友B:
薄壁一磨不变形吗?
磨外圆薄壁端顶尖如何顶?下棒吗?如何固定?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薄壁一磨不变形吗?
磨外圆薄壁端顶尖如何顶?下棒吗?如何固定?

为什么要顶,你不会用无心磨做吗?
2mm壁厚磨削加工还能变形,你难道想将0.5的加工余量一次性磨掉啊,可以粗磨后精磨啊。
工厂20mm长0.8mm壁厚的定位销不就这样做。

网友:
我是来看回复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要顶,你不会用无心磨做吗?
2mm壁厚磨削加工还能变形,你难道想将0.5的加工余量一次性磨掉啊,可 ...

请指点一下0.2壁厚如何加工?不是2mm
以及如何完成3W产量

网友(点评):
加工外螺纹时,内孔直径是5(未加工状态),螺纹加工好之后,螺纹小径6.46,单边也还有0.7左右的壁厚。最终加工完内孔,这时壁厚0.2(因螺纹已经加工,基本不用担心滚丝导致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指点一下0.2壁厚如何加工?不是2mm
以及如何完成3W产量

只担心0.2壁厚变形可能性感觉超大,磨削太多,能干3W吗?
您说呢

网友(点评):
我们也就是在上面探讨加工方案,具体保证产能的是,该加人加人,该添设备添设备吧

网友(点评):
磨削0.2一定废

网友:
看到26楼工艺挺受启发
我本身不是工艺员,来这是想和大神们学习工艺。

粗列一方案供参考

个人认为要达到3W产量最好用数控车陪配专用螺纹胎具加工

材料带硬度加工,毛料26楼形状可,先加工中心螺纹。以中心螺纹装卡,这样可适合大批量加工,省去对刀时间。

刀具使用小圆角CBN刀片加工外径,螺纹尝试一序加工
内径使用钻头加迷你内径车刀。数控车一次成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以考虑用45#钢内径5的无缝管下料后冷镦成型,预留一段做后续加工内圆装夹用,加工外圆后滚丝再加工内孔后 ...

本人不是很懂工艺,弱弱的问一句大侠,实心那一段是钢管冷镦出来的?

网友(点评):
因为以前在螺栓厂做过,看看螺栓的冷镦成型,就提供个方案,具体是否可行,需要他自己验证了

网友I:
市面上有大量现成的螺杆卖,你这需求量不大但是稳定,完全可以从生产螺杆的厂家直接定制螺杆(一米或者几米长一根,表面已经搓好螺纹,材质和是否表面处理自己定),然后自己回来切断加工内孔和内螺纹,内孔采用钻后铣刀插平底孔再用铰刀保证尺寸和表面粗糙度。自动机应该是比较合适的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以考虑用45#钢内径5的无缝管下料后冷镦成型,预留一段做后续加工内圆装夹用,加工外圆后滚丝再加工内孔后 ...

壁厚1.5MM滚丝的时候会不会变形啊?我没接触过这个,不清楚

网友:
大家看看这个加工中心怎么样

网友:
加工左边,外牙,在加工右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考虑用45#钢内径5的无缝管下料后冷镦成型,预留一段做后续加工内圆装夹用,加工外圆后滚丝再加工内孔后 ...

工艺不是问题,问题在于5.2 和6.0 孔的公差怎么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I:
市面上有大量现成的螺杆卖,你这需求量不大但是稳定,完全可以从生产螺杆的厂家直接定制螺杆(一米或者几米长 ...

铰刀保证0.01有难度,因为铰刀有导向部分这样孔无法清底平面。在铣刀铣平面的时候会出现喇叭口,这样铰孔尺寸很难保证。

网友:
我来学习,请知道的讲出工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台专机OK了

请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精密浇铸再加工(车+滚丝)

这么薄,滚丝能保证内孔不变形?

楼主(2017-08-12):
引用 网友F:
这个外牙强度是不是太弱了,这个零件是做什么用的?

这个零件是液压缓冲器上的零件。

网友:
这样做的话,在加工M8螺纹时,整个零件容易发生变形甚至断裂的,毕竟壁厚最薄处只有0.5mm

网友:
有难度,难度在右侧那个尖端位置,其余都好加工,深孔有点难度,铣床应该可以,用途是什么加工成本可能很高哟。要说是高精度件,材质太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