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黑锌就不能用酒精擦拭吗?准备发国外,但出事了

楼主(2015-10-13):
@版主,请教一个问题,最近公司里出了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一批镀环保黑锌的工件,工件尺寸1050*130*25,已经装设备上发国外,设备在无尘洁净室,工人擦拭设备时使用了工业酒精,把黑锌给擦掉了。

图片就是问题产品,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是不是镀黑锌就不能用酒精擦拭的?再问下苏州和上海哪里有可以做挂镀的黑锌厂家,能否给介绍几家?谢谢!

网友:
值得警戒的好问题,我们厂也是做真空设备的,用在洁净室,设备做特氟龙防腐。

网友A:
我几个月前去“镀黑金”,他们镀层不是锌,看着很亮,而且能一定程度提高硬度。价格比一般的“发黑”要贵很多,估计您的那一个零件得1百元左右。镀层时间大概要2-3个小时吧(我当时是在现成等的)。

位置在:苏州市甪直镇甫澄南路鸿运家园,那一片儿。

具体公司名和电话就不说了,免得有广告的嫌疑。

网友(点评):
这个镀黑锌很贵的,20一公斤,去了同里那块找了几家,拿了他们的黑锌件样品,用酒精使劲擦也一样可以擦掉,所以现在没辙了

网友(点评):
已经你楼层里回复你信息了。请注意查看。

网友:
呵呵,电镀厂的工艺问题!!

网友:
一般不会

网友:
没听说镀黑锌用酒精擦拭就会露白,怀疑是不是镀黑锌?

网友(点评):
是镀黑锌的,拿给好几家处理厂看过,酒精擦拭使点劲擦都可以擦掉,所以想问下黑锌到底能不能擦掉,有谁家镀过黑锌的

网友:
我们厂用酒精和脱油脂,没出过这种事啊!是不是镀的时候出什么错了!

网友:
环保镀锌,和喷漆差不多,你的要求高了。

网友B:
镀黑锌又叫镀锌黑色钝化,是镀锌后处理的一种方法。在钝化液中要加入硝酸银或硫酸铜来作为发黑剂,钝化后的产品乌黑发亮,有极佳的抗腐蚀能力 。在含银盐的黑色钝化中的还原产物还有Ag2O及金属银的细小颗粒,在含铜盐的黑色钝化膜中含有Cu2O,它们夹杂在钝化膜中,使钝化膜呈现黑色。工业酒精的主要成分是乙醇。乙醇与氧化铜能反应,但是要加热,反应过程: 乙醇还原氧化铜
乙醇+氧化铜=乙醛+铜+水  方程式:CH3CH2OH + CuO = CH3CHO + Cu + H2O 和铜的原理一样,氧化银在乙醇中又被还原为银单质,乙醇被氧化为乙醛。
起到防氧化作用的是钝化膜,所以我想防锈作用还是有的,只是颜色改变了。
浅见,见笑

网友:
镀黑锌和普通镀锌不一样,镀黑锌是在镀锌后还要进行一层处理的

网友:
黑锌是电镀锌後再用药水钝化发黑(正统的做法)
不过现在也有很多电镀厂是用稍微钝化过后再过黑漆来降低成本,所以现才会有很多人说黑锌会掉漆的原因

在网上找的内容, ~~ 估计这个就是所谓的环保镀锌..

网友:
以前医疗项目上几个碳钢机加工零件镀黑锌的,非常少见,当时倒没注意能不能用酒精擦拭掉
按常理来说镀黑锌和电镀彩锌的原理一致的,就是含银盐的黑色钝化中的还原产物还有Ag2O及金属银的细小颗粒,在含铜盐的黑色钝化膜中含有Cu2O,它们夹杂在钝化膜中,使钝化膜呈现黑色,酒精应该无法溶解。
黑色钝化的成本较高,也还没有见到国家标准或相关标准。

网友:
江南遥望漠北,感觉很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几个月前去“镀黑金”,他们镀层不是锌,看着很亮,而且能一定程度提高硬度。价格比一般的“发黑”要贵很 ...

我也去那里做,是不是还有一个汉代宰相的庙,遍地都是青豆啊!

网友(点评):
有没宰相庙,我不知道,嘿嘿嘿。。。只知道,那块儿是庄稼地。环境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几个月前去“镀黑金”,他们镀层不是锌,看着很亮,而且能一定程度提高硬度。价格比一般的“发黑”要贵很 ...

可以大概描述一下他们的设备什么样子吗?

说一下公司名称也没关系的

网友(点评):
他们电话:一五九5009三二八九。苏州合永成精密五金厂。抱歉了,现成才回你信息,刚登录看到。

网友:
不好意思,这几天都在外面出差

现在镀黑锌的工件,能不采用就不要采用黑锌吧,建议采用黑色亚光电泳来替代,原因如下
1.黑锌其实是电镀锌以后再使用化学药品来获得一定的黑色外观,早期的非环保黑锌,使用的是硝酸银和铬酸,外观均匀,但是膜层都不会很耐磨,因为很薄,就算加了封闭也不行,除非上清漆,后来引入的环保黑锌,那更是假大空,我知道的用钼酸盐的配方最多,做出来效果比较差,都是靠在外层上黑色油漆也就是所谓的封闭来搞定
2.然后说性能,黑锌不管上不上油漆,耐磨性都不会很好,因为不上油漆,钝化膜都只有1微米左右,你想想,镀锌层都只有10几个微米,钝化膜能有多厚,再说上清漆,那么一般都是用的金油,这个是最便宜的清漆,耐磨性盐雾测试都不好,一般黑锌的盐雾测试在48小时左右,很少有人保证你更高
3.而电泳的耐磨性和盐雾测试都会比黑锌要好,如果客人要求锌层,那么可以镀锌以后电泳,不会比镀黑锌贵多少,只是要控制好膜厚,因为镀锌10微米以上,电泳一般膜厚都是15-25微米,这样比黑锌膜厚要偏厚10-20微米,需要注意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现在市面上做的环保三价铬黑锌,六价黑锌,酒精一擦就掉色,是不是本生就是产生化学反应了,不能用酒精擦拭,或者说镀黑锌需要加个工序在里面就好了,看来还是得和客户沟通说明了,再确定表面处理工艺了

网友(点评):
是工艺限制,镀黑锌不能用酒精擦的,因为表面的膜层很脆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几个月前去“镀黑金”,他们镀层不是锌,看着很亮,而且能一定程度提高硬度。价格比一般的“发黑”要贵很 ...

你这么一说,我了解啦

是QPQ工艺,都起了个高大上的黑金,哈哈,以后就知道了

不过这个工艺发黑效果是很好的,耐磨性也非常好,不太关注成本 ,用这个方法最好了,可以媲美PVD的效果的

网友(点评):
呵呵呵,没太清楚它专业的名字,知道它的效果比较好。以后有表面处理相关问题的,向你请教了。。。

网友(2016-02-18):
长知识了

网友(2016-03-21):
引用 网友B:
镀黑锌又叫镀锌黑色钝化,是镀锌后处理的一种方法。在钝化液中要加入硝酸银或硫酸铜来作为发黑剂,钝化后的 ...

问一下镀锌黑色钝化耐盐雾能达到多少小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