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这样的动作呢,尽量不用伺服电机

楼主(2015-10-13):
请问各位路过的大侠们,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实现这样的动作呢,要求尽量不用伺服电机,可以用气缸!零件先在竖直方向上移动然后旋转90°,最后在水平方向上移动!

网友:
不要重复发,请编辑加图。

楼主:
这是动作图

网友A:
旋转之后要不要旋转回来?你是整个过程包括整个的移动都想用气缸?还是只是旋转那里用气缸?

网友B:
凸轮行啊

网友C:
竖直一个气缸,水平一个气缸,旋转加个旋转气缸

网友(点评):
用这么多气缸?层主一定是卖这玩意的!

网友(点评):
简单的堆积木

网友D:
来回往复运动?

网友E:
这个一借用旋压气缸的原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之后要不要旋转回来?你是整个过程包括整个的移动都想用气缸?还是只是旋转那里用气缸?

可以都用气缸,这个无所谓,只要能够完成动作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一借用旋压气缸的原理吧

旋转气缸的精度可能会保证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回往复运动?

恩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凸轮行啊

可否给个草图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竖直一个气缸,水平一个气缸,旋转加个旋转气缸

这样就成了三轴的小型加工中心了!有没有比较简单点的!

网友A:
其实我个人觉得嘛,旋转那里确实像5楼那个大侠说得用凸轮是可以的,到了那个位置就用凸轮来卡位就可以旋转了,至于先向上移动然后水平移动那个的话,我觉得一个无杆气缸就可以搞定了,而且还可以往复运动。简单来说就是无杆气缸的中间滑块连接钢线再连到你的那块移动物体上利用几个定滑轮改变方向并形成闭环拉线,但在向上移动到水平移动那里就需要加入一个可以水平移动的滑块,滑块上加个定滑轮,线从轮那里绕过去再连接你的移动块,那么当你的线往上拉的时候你的物体向上走,当然路径上的凸轮要你去想了,当上到顶部不能走了,水平的滑块就会带着你的移动块因为会受线的水平拉力作水平运动,反过来可能在移动块和滑块之间做些小链接就可以实现反向了。当然这也是临时的一个理论的想法,行不行或者您明不明白都是个问题,哈哈!

网友:
另外祝你快点实现你的想法,成功了如果可以记得分享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个人觉得嘛,旋转那里确实像5楼那个大侠说得用凸轮是可以的,到了那个位置就用凸轮来卡位就可以旋转了 ...

谢谢分享,我试着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