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六轴机械臂,终端爪子机构样式!

楼主(2015-10-13):
我设计六轴机械臂,末端执行终端是占用一个机械臂的自由度实现抓紧,还是单独外购一个电机独立驱动开合的爪子(如雄克,sommer)通过法兰连接到机械臂上,各位大神有这种爪子的设计思路和资料吗?求指点!求资料!

网友A:
你要占用机械臂的自由度还能叫6轴吗?夹具是另外做的,大多用气缸的,你要想用电机也可以。

网友:
没有图片哦

网友:
末端占用一个自由度去 实现动作  调试很麻烦    特别是坐标修正的时候 (程序修改也很麻烦)。   还是 按照常规走吧。
你买机械手 无非是为了 方便快捷  调试简单  。

网友:
看看,增长一下见识

网友B:
我建议是能用手指气缸就尽量用,就是一根线一个输出端口的问题

网友:
不是自定義的嗎

网友C:
参考爱普生的六轴机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爱普生的六轴机械手

大神,我请教的是六轴末端的爪子,不是六轴本体,您能介绍的具体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是能用手指气缸就尽量用,就是一根线一个输出端口的问题

大神,我的机械臂是搭载在移动小车采用电池供电的直流电机驱动,没有空间和负载能力搭载气泵,气动的不容易实现,您有电动的推荐吗?

网友(点评):
原来是用处的局限所致,电动的应该用。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占用机械臂的自由度还能叫6轴吗?夹具是另外做的,大多用气缸的,你要想用电机也可以。

大神,但是目前一般排爆机械手都是占用6轴的末端轴进行手爪开合啊,您有排爆机械手方面的资料吗?求指导!

网友(点评):
不是什么大神,其实说几轴我觉得没什么意义,只要能满足工作需求你占不占用都无所谓。一般所说的几轴机械手也是指的各公司所量产的那一类,夹具是根据不同的需求加上去的。你要真把夹具算一个轴也没人说你什么

网友:
机械手手爪,表面防止夹伤,用什么材料好?有没有一种胶带,可以粘在钢上,非常牢固耐用?

网友(2016-01-28):
上次桃花帮元老在QQ群里的讲座专门讲了夹手的结构。

网友:
可以看下雄克的选型手册,那上面有你说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