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孔径0.5mm深20mm的通孔如何加工

楼主(2015-10-13):
请问孔径0.5mm深20mm的通孔如何加工,公差正负0.01

网友A:
简单,线切割

网友B:
慢走丝线割

网友:
以前硬质合金 用 放电打通的,很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简单,线切割

穿丝预孔怎么加工?还是线切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穿丝预孔怎么加工?还是线切割???

穿孔机!用0.15的铜管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慢走丝线割

怎么穿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穿丝?

用铜管打孔啊,不过那么小可能有点贵哦。条件允许的话割镶件拼起来省事一点。

网友:
穿孔机穿孔后中走丝或者慢走丝,要孔寿命长选慢走丝,要成本低选中走丝,放电精度不如线割,加工也费时间,在有选择的情况下不建议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