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公司生产220V电机的涡轮箱,噪音一直不好解决,求指教

楼主(2015-10-13):
跪求!

网友:
先要自己找到噪声来源啊 是涡轮蜗杆啮合有噪音 或者轴向窜动  或者就是电机负载不对有噪音 你要自己先排除判断 ,说的这么笼统,就算有高手,难道还到你公司帮你分析不成

网友A:
问题描述的不够详细。问题描述的不够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描述的不够详细。问题描述的不够详细

我公司是生产食品切片机的,一个产品两个型号380V和220V都是涡轮箱传动结构,380V的机器声音一直很好研磨时间也短;220V的机器就不行了声音很大,研磨时间还特别长,公司想了各种办法一直不能解决,希望能有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买来的齿轮箱噪音超标,直接找生产厂家,估计是山寨版,如果用户也认这山寨版 ,那就只能认了。
蜗轮传动箱本身的效率就比较低,如果噪音大,那效率会更低,多余的功率都转化成了热能,注意齿轮箱的温度控制,不要等烧了再去找原因,齿轮箱内部的温升造成的破坏是不可逆的,也就是当工作温度超过轴承等零件的回火温度后,对轴承及齿轮的退火作用明显,不可逆转,那寿命就会快到了。

网友:
噪音、异音要区分清楚。你这估计是“异音”了。不然噪音不会对你研磨时间长短产生“很大”影响的。

网友B:
用振动测试仪对主轴箱的多各部位进行测试记录,看看速度和包络值,测得越多,就可以精确到哪个轴承、齿轮等,然后采取措施,这个方法如何@论坛逛逛

网友(点评):
回你的话,打了“半天”,突然没了。哈哈哈,有空再讨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振动测试仪对主轴箱的多各部位进行测试记录,看看速度和包络值,测得越多,就可以精确到哪个轴承、齿轮等 ...

谢谢了!很专业也很详细。
因为我公司380V和220V的机器都是用的相同的蜗轮箱,但是声音确实天壤之别这个很让人头疼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很专业也很详细。
因为我公司380V和220V的机器都是用的相同的蜗轮箱,但是声音确实天壤之别这个 ...

你是说换了电机就噪音大?会是共振吗?查查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换了电机就噪音大?会是共振吗?查查电机

对的!只要换了电机声音就大了,响的很厉害。
是由于220V没有380V的电机运转平稳造成的?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啊?

网友:
换功率大一些的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只要换了电机声音就大了,响的很厉害。
是由于220V没有380V的电机运转平稳造成的?还是其他什么原 ...

换功率大一些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