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合式真空发生器问题,请教

楼主(2015-10-13):
情况是一条总气源分成两条气管插入两端的进孔但由于气源流量不足,导致8个真空只有四个有吸.
但是用两条总气源分别插入两端进气孔就能实现8个真空孔都有吸力.

请问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真空的气流量.

网友:
你的意思是说有什么方法可以使用一条总气源实现8个孔都有吸力是吧?你这种情况如果结构不能改变的话,不知道增大总气源的气压可不可以

网友:
1.检查一下气源压力够不够。2.真空发生器连接看看有问题没。

网友:
应该是气源流量不够

网友:
加大进气管管径

网友:
增大气源压力和进气流量,不要用节流口较小的接头盒小经气管

网友:
气源流量不够,造成每个真空发生器获取的气体不不均匀,建议:
1、通过增加管径等措施增大气源流量;
2、如果气源单位时间产生气体不足,建议改成分离式真空发生器,使每个真空发生器都能分配一定的流量;

网友:
进气源的管径尽可能用大。到真空发生器进气口变径为合适管径,目的增加流量。一般经验上来说,真空阀组的进气管径采用ø12以上,建议使用ø16。多点进气也是这个道理。

网友:
进气源的管径尽可能用大。到真空发生器进气口变径为合适管径,目的增加流量。一般经验上来说,真空阀组的进气管径采用ø12以上,建议使用ø16。多点进气也是这个道理。

补充内容 (2015-10-15 08:05):
另外,一般真空空气回路使用独立的气源。保证使用时,降压较少,不影响正常工作空气回路。

网友:
看图片推测应该是日系真空发生器阀组,如果出现你所描述的真空度不能同时到达的情况,根本原因是真空发生器耗气量过高,导致压缩空气进气流量不足,压力可能已经从6Bar下降至4Bar。
以SMC 最新ZK2系列真空发生器阀组7mm孔径规格为例:
消声器式最大吸气流量29NL/min,耗气量为24NL/min,资料中说明标准供气压力0.35Mpa但未说明对应流量。实际工作中现场用到的压力是4~5Bar(比如SMT行业),如果仅用一个进气口,且选用6mm进气管路规格,我所遇到的多数情况是压降会从5Bar降低至不足3Bar,真空流量远低于标称值(日系品牌通病)。如果遇到某一路真空常开,如未抓取芯片,其余几路会受到更大的影响。
简单的解决办法为:
1. 选择更大尺寸进气管路规格,如8mm;
2. 双进气管;
3. 不选择8组真空发生器而改为两个4组真空发生器阀组;

如果以上办法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建议选择更节能的真空发生器阀组。推荐瑞典PIAB New piCompact:
注:耗气量9NL/min,流量19NL/min。达到-60Kpa的时间为28ms。

深圳某光电设备制造客户,新设备研发时曾对比PIAB和SMC、Festo、PISCO、Schmalz等多个品牌,最终确认PIAB真空发生器的耗气量最小,真空度最高,且气源压力波动影响最小。客户测试报告截图:

网友:
首先问楼主,你是哪种吸附方式?负重多少
1、如果气源不足,可以用储气罐可以解决;SMC有
2、10#所说SMC的真空发生器组件,也很好用,可以配个松下的DP101检测负压值,其值可以达到0.7Mpa;但是我推荐使用Chelic的EV20,因为你需要的负压个数多,每路负压用一个肯定够的;
3、用真空泵,配真空电磁阀使用。

补充内容 (2015-10-15 10:58):
回复:ahway    写错了,应该是70KPA,多谢指正

网友(点评):
DP101 检测负压,达到0.7Mpa,这个描述有误吧?

网友(点评):
少写了一个0..

网友(点评):
-70Kpa真空度不算高的,PIAB的可以达到-95Kpa。Chelic 的 EV20耗气量太大,气压波动时容易导致真空度不稳定。

网友:
8路吸盘或者吸附口不是同时工作建议不要这样设计,举个例子,8个真空发生器给8个吸盘提供吸力,4个一组吸附一块钣金,那最好用两个电磁阀控制,每个电磁阀接出管连接4个真空发生器组,而且最好在吸盘和真空发生器之间安装一个防脱落阀,另外4个吸盘的高度是需要调整的保证真空发生器工作时 4个吸盘都与工件吸附面贴合,或者采用风琴吸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