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机床的时候怎么拆装轴承

楼主(2015-10-13):
大家平时在维修机床的时候怎么拆装主轴轴承呢?

网友:
看见过 几个老师傅修理,就是普通的拉马之类的,管件是
机床的轴承是精度高的,P5,P4,P2这个一定要注意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点评):
以前论坛里一个文章就是换机床轴承的故事,换了很多次最后才知道是精度问题!好多人不知道轴承也分精度的,呵呵

网友:
建议看下SKF官网,有专用的工具。尽最大的可能保护轴承不受伤害。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回复,我去官网查一下

网友(点评):
最便宜的的一套工具6K多,我单位有一套,很好用,塑料的。

网友:
理论上来说可以应该是用工具拆装,例如拉马,螺纹旋压等

实在找不到适合工具的话,拿铜棒铝棒敲把,就是寿命和精度没那么好了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热心回复

网友:
去skf、nsk、fag的官网下点轴承手册看看 写的很详细,基本上拆了再装精度就下来了 不过小心一点还是可以用的 装的时候还是尽量买个轴承加热器 skf就是一万多一个 国产的 1000度都有

网友A:
看是什么轴承,不能一盖而论

网友(点评):
圆锥滚子轴承怎么拆装?前二后二的角接触球轴承怎么拆装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看是什么轴承,不能一盖而论

这类轴承都是内外圈可分离或者是容易分离的。一般要设计中,轴承安装的轴肩都与轴承内圈的最大径有一定的台阶差距,利用这个台阶差,对轴承进行拆装,切记不能用轴承的外圈进行拆装 ,极易损坏轴承。
另外,经验上,轴承的安装拆卸都上用内径进行。

网友(点评):
在SKF的官网看拆装工具对于内装的轴承大部分都是靠内圈拆的,我上次拆角接触球轴承直接用锤子砸内圈,结果直接内圈砸出来了,最后是砸外圈砸出来的

网友(2015-11-14):
引用 网友A:
这类轴承都是内外圈可分离或者是容易分离的。一般要设计中,轴承安装的轴肩都与轴承内圈的最大径有一定的 ...

你所指的角接触确实存在这种情况 。但你是在轴已拆出,还有外圈在轴承座内的拆卸。当然我上题说的片面了点。准确的来说应该是1:轴上轴承拆卸,使用内圈拆卸;2:轴承座上轴承拆卸,使用外圈拆卸。

网友:
可以车一个尼龙棒,棒中心车掉,尼龙棒外圆比轴承室小但不小于轴承外圈。垫着尼龙棒用橡胶锤敲入

网友(点评):
好办法,谢谢您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