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问题,下降会产生异响

楼主(2015-10-14):
最近公司做了一套升降结构,用梯形螺纹转变为直线运动,现在升的时候没问题,向下降会产生异响。请大家帮我分析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考虑 重力 和  螺纹间隙

网友:
可能螺纹面上粗糙度大,有跳动,缺润滑。
再就是竖直导轨,相互的磨合过程

网友:
轴承缺油。

网友:
间隙大了

网友:
  梯形螺纹间隙不对;如果是导轨或者缺油,在上升和下降都应该出现,只有螺纹间隙过大,累计到咬牙的时候会出现声音。

楼主:
谢谢大家,我用细磨膏,把螺母和螺杆装在一起研磨了,问题基本解决了。

网友(点评):
意思是多跑几次,将其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