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对称度标注有无问题

楼主(2015-10-14):
最近审核图纸,总感觉对称度这边有点问题。
感觉对称度应标在6.5的尺寸那,基准B应标在12的尺寸那。
还望各位同仁指点。

网友A:
1.对称度形位公差符号应该放到尺寸线上,对应的应该是一个中心要素

2.基准B的放置方法2种皆可,我更倾向于你说的更好一些

对于你设计的零件,我不明白此处为什么有对称度要求,我觉得此处是否可以通过跳动公差和尺寸角度公差去控制更好?更方便检查和加工

网友: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对称度形位公差符号应该放到尺寸线上,对应的应该是一个中心要素

2.基准B的放置方法2种皆可,我更倾向 ...

加工的工件是个槽,要保证槽口磨了之后两边都是50°,所以要保证对称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工的工件是个槽,要保证槽口磨了之后两边都是50°,所以要保证对称度。

你没懂我的意思,我是说使用形位公差转化,使用更方便测量和更好保证加工的方式来保证对称度,当然我只是建议

例如,轴(全)跳动公差一般可同时替代圆度和同轴度一样

网友B:
1、图纸上对称度的标法应该是想控制两个面的角度以及轴向距离,如果标到6.5的尺寸上,就只能控制轴向距离。
     但是这两种标法,对于检验来说都是极困难的,我也曾搞过两年测量,一时也想不出怎么测量这个对称度了。如果设计出来,无法测量,        那就不是个好的设计。
2、前面提到的两种基准的标注方法都差不太多,严格来说,基准标到尺寸12的位置,对准尺寸线(对准12的尺寸线时,基准是两个平面的对称中心,不对准时,基准是一侧的端,这一点很多人容易忽略)更严谨。

网友:
对称度引线不能指向倒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图纸上对称度的标法应该是想控制两个面的角度以及轴向距离,如果标到6.5的尺寸上,就只能控制轴向距离。 ...

是的,控制距离及角度。
对于测量,觉得楼上说的用跳动及角度公差标注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懂我的意思,我是说使用形位公差转化,使用更方便测量和更好保证加工的方式来保证对称度,当然我只是 ...

对头。

网友:
楼主这个是什么产品?说真的,觉得6.5那个尺寸和几跳动公差,和那个准备标上去的对称度似乎太过于严格了。除了一个内孔外,其它的尺寸公关都在20丝以上,这么大的尺寸公差,配合0.005、0.01的跳动,不太合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