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12MoV热处理后不耐磨

楼主(2015-10-14):
(PS:取此标题希望能吸引各位大侠的眼球,以现身出来指点迷津!)

       我们公司设备上有一轨道零件,要求耐磨,硬度60~62HRC,材料为Cr12MoV,正常使用寿命为5年以上(前期出厂设备已证明该寿命期限无误)。近期在客户处,有一批机器该轨道短期内即出现磨损,甚者期限仅为一个月。负载正常,润滑油品,润滑状况均良好。反复检验该批次轨道均为61~63HRC之间,于是怀疑是否轨道所用材料为假冒。接下来分两步走,一是将该批次零件材料拿去有色金属材料研究院化验。

约一周时间才出结果;二是约谈供应商,质疑其所用材料。供应商一口咬定材料选用抚顺特钢,采购时打过光谱分析,另外如果材料有问题,热处理+深冷之后,硬度不可能达到62HRC左右。现在双方相持不下,只有等待材料化验结果。该事故给公司客户造成一定损失,现在面临的索赔事项让老板大为光火,于是我等攻城狮面临的责难也是难辞其咎。

      在此弱弱的请教各位大侠,除了材料问题,还有什么原因可能导致该轨道不耐磨?希望大侠们不吝赐教,再次拜谢!

网友A:
无图无真相,发个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发个图吧

已上传,不知道是否可以查看。

网友(点评):
是凸轮导轨面吗?凸轮材料、硬度和以前都一样吗?

网友(点评):
看着是个凸轮的样子,看看与其接触那个零件装配有无倾斜

网友B:
导轨表面太脏了,是不是脏东西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轨表面太脏了,是不是脏东西造成的?

不是脏东西造成的,这个是手摸过后的印迹。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上传,不知道是否可以查看。

只能确定硬度跟以前是一样的,都是61~63HRC之间,材料不确定,在等化验结果。

网友:
淬火--深冷----低温回火 (去应力)试试

网友C:
00

网友(点评):
有理有据,望楼主采用此法验证后能贴上结果

网友(点评):
层主说的有理有据,耐磨性要求高,那就花点钱碳氮共渗。

网友:
我建议同时检查一下滚轮

网友:
深冷处理与低温回火去应力原理上应该不同吧?经过深冷处理零件内应力能去除多少?两者在去应力效果上哪个更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00

谢谢指点!回火的这一项,我们找供应商确认一下。

网友(点评):
深冷在去应力作用上能否取代低温回火作用?或者哪个效果更佳?

网友D:
这种材料不进行表面处理?比如渗碳之类的?光淬火达不到这么高的硬度吧

网友:
硬对硬磨有可能不坏么,5年你也敢签

网友E:
我觉得是装配时出的问题,因为原来都没有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是装配时出的问题,因为原来都没有过啊

装配无问题,负载检测之类的工作都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材料不进行表面处理?比如渗碳之类的?光淬火达不到这么高的硬度吧

深冷处理,可以提升一点硬度。

网友F:
以前同样的设备没问题,但同样的材料在不同情况下磨损现象也不一样。
问一下,客户使用的时候,是不是表面接触压力加大了或轮子速度调快了。

如果其他条件都一样,那么应该是材料热处理的问题了。你可以问一下热处理工艺,再做一下金相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同样的设备没问题,但同样的材料在不同情况下磨损现象也不一样。
问一下,客户使用的时候,是不是表面 ...

其他工况都检验过,跟以前一样,这个可以确认。
现在在等待材料化验的结果,看是否为假冒材料。

网友:
打开思路,多方调查原因,不要仅仅限于凸轮的热处理和材料。因为实际中情况复杂。
机加工工艺有无改变?光洁度是否有下降?
滚子的情况有无变化?
设备使用中,转速有无明显提高?
润滑系统是否有改变,这批机器有缺油情况发生?
热处理工艺是否存在单纯追求硬度的情况?
金相对比情况?

网友(点评):
这个讲的有道理,要找问题得全程过一遍,一个都不能遗漏,当然先把简单的核一遍,不是一上去就验金相

网友G:
Cr12MoV钢经调质或淬火、回火后再进行表面渗氮或碳、氮共渗。两种钢经上过热处理后。可使量具具有高耐磨性、高抗蚀性和高尺寸稳定性。

正常使用寿命为5年以上(前期出厂设备已证明该寿命期限无误)。近期在客户处,有一批机器该轨道短期内即出现磨损,甚者期限仅为一个月。负载正常,润滑油品,润滑状况均良好。

二种可能:  1材料,   2热处理
是同一家热处理厂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Cr12MoV钢经调质或淬火、回火后再进行表面渗氮或碳、氮共渗。两种钢经上过热处理后。可使量具具有高耐磨性、 ...

今天刚拿到材料化验结果,材料无问题。现在进行下一步,分析金相了。至于热处理厂家是否一直是固定一家,这个要详询供应商,不过这个基础也得是在我们找出问题的原因所在之后。目前还不清楚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00

学习了。

网友:
希望楼主保持更新,关注中!

网友:
真不太知道原因,可以提供一些铁路方面的知识:
火车的道轨的硬度要比轮子的硬度低一些。
你看看是不是轮子方面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还是需要回火,而且回火时不是快速的,时比较缓慢的,减小内应力!

网友:
我都觉得奇怪,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热处理偷工减料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没找对合适的材料,2种材料不能用同一种钢材,要求耐磨高的表面可以喷碳化钨

网友:
不知滚轮只说明材质及硬度

网友:
出结果了吗?很想知道

网友:
解决了没啊    说说分享下啊

楼主(2015-12-02):
解决了,最后的结果不满意,所以后面就忽略了,没交代结果,不好意思。现在补充一下。

那两种轨道,耐磨的和不耐磨的,都做了材料成分分析,金相以及耐磨性试验,拿到三样试验结果去找专家分析,给出的结果还是材料问题,应该买的是小厂出来的材料,表面上主要化学成分含量没啥问题,但是金相组织上,C和金属组织的结构差异比较大,影响C和金属的结合,导致不耐磨。。。鄙人才疏学浅,也是听了个半懂不懂。

后来,公司老板追责,因为迫于客户索赔的压力,于是乎矛头就指向技术部,要技术部负责承担相应费用,从工资奖金里面扣除,由于鄙人是技术部的负责人,只有全部担责,不想让手底下的几个苦命的画图匠们一起背锅(因为工资奖金都可怜啊)。。。然后我就自动离职了。事故和故事到这里就宣告终结。

网友(点评):
是材料的纯净度不够吗?出在早期的炼钢问题上,我觉得这个是个典型的问题,有大侠可以解释下吗?@三脚猫

网友(点评):
其实,你把金相图片上一下,更能说明问题。这个不能光凭别人说。

楼主:
因为已经离职了,金相图也没带出来,所以无法上图,这个确实是本人处理这个事情的一个败笔,惭愧!

如@624272884大侠所说,确实是材料的纯净度的问题,找了几个高人,大家的看法都是这样。

楼主:
我让我前下属,把金相图发给我,再上传试试。

楼主:
怎么添加PDF文档啊,格式有点大,求助! @老鹰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添加PDF文档啊,格式有点大,求助! @老鹰

文件有多大?

楼主:
不好意思,现在才回复@老鹰    。文件有17M

网友(点评):
打开文件,Q截图发出来既可。17M貌似有点大。

楼主:
这样试试看。

网友(2016-03-09):
这么说吧,楼主你们的热处理加工是发外协加工的吗?也就是说你清楚整个热处理工艺吗?是用什么设备做的热处理?
Cr12MoV这种材料热处理后耐磨性极高 本身就能达到60HRC以上,试问机械部件上有几个零件有这么高的硬度?
不耐磨的原因只有两个:1、硬度不合格,这个排除了 我想你们应该复测过零件的硬度吧?(这里要注意的是,你们复测的硬度是 零件本体的硬度还是热处理试样的硬度?) 2、表面脱碳,这一点我要重点讲一下,Cr12MoV含碳量很高,1.45~1.75%,这钟高碳钢的热处理淬火如果你做到成品尺寸再热处理的话,那就必须要用保护气氛或是真空环境下加热淬火,如果你是在空气炉子中加热的话那么会导致零件表面的C原子在高温环境下与空气中的氧结合生成CO2最后导致表面碳含量降低,最后淬火后表面出现脱碳层,最后反应在使用上就是不耐磨。所以一般的企业如果设备不能做到保护气氛或是真空的话,一般就会对零件预留加工余量,热处理后磨削掉脱碳层,最后使用。。供你参考!

网友(2016-10-13):
需要处理的是下面的圆面吗

网友(2016-11-15):
吸取教训,做事认真

网友(2019-03-04):
要求好高啊

网友:
做表面处理,渗氮或渗碳,可提高耐磨性,出厂时是否做硬度检测,一个月就失效,应该是设计问题,没记错你提到的材料,应该是耐热材料,一般属模具用钢,为什么不选择锰钢试试,个人愚见,如有问题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