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粒子-期待高手

楼主(2015-10-14):
我们现在需要一种塑料粒子,要求防静电,绝缘,耐高温150度8小时不变形.
请教高手有没有好的建议或现成的材料可以用的!
谢谢!

网友:
帮你顶顶出高手来

网友:
建议你查询下“聚苯硫醚PPS”,这个材料可以满足“防静电,绝缘,耐高温150度8小时不变形.”的要求,缺点是材料价格较贵。

网友(点评):
谢谢风中之翼,PPS我们试过很多种方案,防静电是能满足,但是就是有导电的现象,试了几种配方,主要还是碳纤的比例。唉!塑料粒子我们不专业啊!

网友:
@零点精密
据说PPS在电绝缘方面应用较多,不过我这边没有用到这个方面的性能,所以帮不了你;
这是日本一公司的pps电性能资料,希望可以有用。

网友(点评):
谢谢! PPS是不是要加纤才能防静电,加碳纤是吗!碳纤加多了就导电了!

网友A:
防静电PEEK材料 耐热比PPS还好 机械性能极好 绝缘性能好

网友(点评):
有推荐的供应商吗?是不是流动性不好,这个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静电PEEK材料 耐热比PPS还好 机械性能极好 绝缘性能好

流动性怎样我不清楚 但是很贵 2010年的时候直径15mm 1m长的一根PEEK棒价格1500,基本价格是PTFE的10倍左右

网友:
为何不考虑其他非金属粒子,例如陶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