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流水线产品的定位问题

楼主(2015-10-14):
1.薄板产品(置于载具内)通过普通流水线输送,怎样实现精准定位,以便后序抓取工作?

2.设想,如果流水线采用非标小型圆皮带,皮带之间留有足够间隙,皮带下方装有顶料机构,产品到达感应位置时,顶料机构上顶,产品脱离皮带,来实现精准定位,是否可行?

流水线示意

流水线示意

网友A:
定位精度没说呢;不同精度可以用不同精度的传感器来实现,价格差别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位精度没说呢;不同精度可以用不同精度的传感器来实现,价格差别很大

±0.05,产品在X轴方向检测方便,Y轴方向如何是好?通过机构靠位来实现?

网友B:
说一下你所谓的精定位到底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一下你所谓的精定位到底是多少?

±0.05,谢谢

网友C:
为什么不考虑倍速链了?

网友(点评):
工件太小,倍速链太大。

网友D:
你这个方法应该可行,我们公司用这种的方法比较多,其实还是取决你的定位精度,如果精度不高就像你说的这样,如果要求高需要在取料之后最好再加一步整形的工序或者增加精度的过渡,例如引导

网友E:
我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F:
1、如果使用一整根皮带传送,定位比较困难;
     因为载具底部必须脱离皮带机,只能从侧面将载具托起,定位;
     可以将钢板直接放置到皮带机上面,采用机器人+视觉系统随动抓取工件粗定位,然后放置到治具中精定位;
2、将皮带分为两条,或者采用类似倍速链的方式带动载具运动;
     在中间设置顶升定位装置将载具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考虑倍速链了?

大神,倍速链我没用过,还请说下优势,方便定位吗?产品不大,定位精度要求比较高,不然抓取后放不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如果使用一整根皮带传送,定位比较困难;
     因为载具底部必须脱离皮带机,只能从侧面将载具托起,定 ...

受教了!1.看来用整根皮带要实现精准定位成本会比较高,Y轴方向定位有没有简单实用的方式?个人认为不大好控制。2.关于倍速链,见识尚浅,未有用过,需要先了解下其应用和优势,再评估试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考虑倍速链了?

产品大小70*140左右,确实不是很大,倍速链可有如此小规格的?

网友G:
不用太复杂吧,用一个气缸挡一下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方法应该可行,我们公司用这种的方法比较多,其实还是取决你的定位精度,如果精度不高就像你说的这样 ...

这位仁兄,精度要求比较高,普通流水线不是很好控制吧,非标的流水线暂时只想到用圆皮带,可Y轴方向又不知如何定位为好,还请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进来学习的!

感谢围观,大家一起讨论学习

网友H:
1、产品在非金属载具里,载具的底板(金属)的对角安装俩衬套用于定位;
2、载具底板的左侧安装一金属阻挡块,用于粗定位;
3、顶升的机构里有,阻挡气缸+顶升气缸+2光纤感应器;安装顺序是  光纤1+阻挡气缸+顶升气缸+光纤2
4、工作原理:①载具在流水线上从左向右滚动,光纤1取上升沿,沿时1秒后阻挡气缸伸出,当光纤1上升沿时,伸出的工件就已经将载具挡块挡住,然后顶升气缸伸出,导柱就插到了衬套里,(这里说明一下,顶升机构的2导柱与载具的衬套配合,导柱分别是圆形C角的和菱形C角的另一个对角只要安装个平的柱子即可,当作托起载具。如果4个都是导柱插到衬套里那就过定义了)
5、

时间的关系,晚上看有没有空加个QQ

网友I:
你的这种定位要求完全没问题,我们经常用的传送线,就是跟你说的功能一样,看图片,平行两根皮带传送,方形的黑色的是载体,上面再放产品,要求就是你的产品跟黑色载体的相对定位要准,然后下面的顶升定位机构对载体进行定位就行了,非常准的。

网友J:
长度 多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教了!1.看来用整根皮带要实现精准定位成本会比较高,Y轴方向定位有没有简单实用的方式?个人认为不大好 ...

见17楼的图片  那个就是倍速链+托盘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用太复杂吧,用一个气缸挡一下不行吗?

粗定位还可以吧,但现在精定位,可能需要其他辅助机构,让产品脱离皮带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1、产品在非金属载具里,载具的底板(金属)的对角安装俩衬套用于定位;
2、载具底板的左侧安装一金属阻挡块 ...

大侠解答得很详细,企鹅675929961,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这种定位要求完全没问题,我们经常用的传送线,就是跟你说的功能一样,看图片,平行两根皮带传送, ...

产品要是保证跟黑色载具精密装配的话就意味着二者相对定位精准了吧?载具会不会跑偏?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这种定位要求完全没问题,我们经常用的传送线,就是跟你说的功能一样,看图片,平行两根皮带传送, ...

具体我再参考下楼上大侠们的指点,画下3D,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长度 多长?

单个流水线一米左右,预计根据实际使用量来对接组合。

网友:
两边放置夹手 夹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个流水线一米左右,预计根据实际使用量来对接组合。

用齿轮齿条传动呢

网友:
第二种方案可行
第一种方案定位起来需要增加定位顶紧机构,不如第二种方案可靠

网友:
方案2,顶料前先要挡料,要考虑挡料时载台与皮带的摩擦问题.

网友(2016-01-23):
只能说大概的方案是可行的,但具体到你的产品就不一定了,这要看产品,看治具,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虑倍速链传动,中间设置阻挡气缸,作为粗定位,然后再设置气缸驱动两个锥形定位销,精定位!

网友:
没有把问题说明清楚

网友:
这么高精度能实现吗!

网友:
我想说的是,±0.05s按照你的想法是没问题的,公差分析下,载具加工误差预计在0.02,载具相对设定的一个基准面误差在0.02,所以一般在0.04是没问题的;
你现在考虑的是确保1.载具在皮带上能够导向性的输送(可以在载具中间开一凹槽,两边对称皮带进行输送)2.当载具到达某一工作位置进行阻挡,通过下面顶升来脱离皮带,确保载具左右位置定位3.现在以载具前位置加工有一基准面,靠在顶升抵挡加工件上,以气缸推动形式可以实现。这样下来,载具左右、前后都以确认,剩下就看你工件怎么放在载具上了,以弹簧压持都可以!

网友:
链条传动、平带传动都可以 不过皮带是分两条,两侧传动,中间空的。 链条更好点,到达位置后,阻挡气缸抵住,托盘下方气缸顶起,分离工件。

网友:
定位精度会不会太高了?

网友:
不用考虑成本的话就用个CCD相机吧,

网友:
如附图,把载具做成这个样子,右边的顶销与载具孔用0.5mm的偏心,载具到位后,顶销一顶,就能把载具脱开流水线,实现定位。当然,前面要加阻挡

网友(2016-05-03):
用链板线

网友(2017-11-27):
17楼牛逼啊

网友(2019-02-27):
加定位,加机器人,两台一起搞

网友:
倍速链一种方案 可以实现堆积功能,成本高一些。也可以两条齿形带,托盘在两条皮带上运行,到位置需要个顶升定位机构。

网友:
你这个产品有定位止口可供使用吗?有的话就行,这是成熟机构

网友:
原贴没毛病的  但是得考虑载具受到前进撞击力回弹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