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伺服电机选型

楼主(2015-10-14):
   我是实习生,今天老板第一次叫我做一个简单的设备,一个起升机,用一个伺服电机、丝杆、4个直选滑轨,
各位大神,我就想问伺服电机的型号和外形尺寸怎么选。

楼主:
图片里中间那个丝杆下边放伺服,但是我不知道外形尺寸,

网友(点评):
呵呵,你这要求估计神仙来了也没法回答。

楼主:
抬升高度最高1500mm,最低300mm

网友A:
    网络上很多私服电机的选型举例。
    找一本滚珠丝杠的选型,按照里面的步骤就可以选择伺服电机了。滚珠丝杠也就选择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片里中间那个丝杆下边放伺服,但是我不知道外形尺寸,

嘿嘿,就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上很多私服电机的选型举例。
    找一本滚珠丝杠的选型,按照里面的步骤就可以选择伺服电机了。滚 ...

大神,我找了好多, 现在只知道用电机的功率和转速计算出合适的载重,  但是丝杆我又不知道怎么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上很多私服电机的选型举例。
    找一本滚珠丝杠的选型,按照里面的步骤就可以选择伺服电机了。滚 ...

这些电机丝杆什么的选型有什么技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