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材质标准中,铝的符号位Alt,不应该是Al吗?

楼主(2015-10-14):
经常看到材质标准中关于铝的含量的测定,符号位Alt,不应该是Al吗?求解释。。。

网友A:
表示全部铝含量。t:total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表示全部铝含量。t:total

另外有Als代表的是钢中的酸溶铝含量,一般要求酸熔铝与全铝的比值大于90%,alt和als相差量越大,表示夹杂物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有Als代表的是钢中的酸溶铝含量,一般要求酸熔铝与全铝的比值大于90%,alt和als相差量越大,表示夹杂 ...

Alt表示啥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