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的四个轮子安装后保持高度一致?

楼主(2015-10-14):
小车的四个轮子,安装后要保持高度一致,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
最近也在做个类似的东西,继续关注

网友:
     高度做不到完全一致的,只是保证四个轮子的高度差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就可以了。
     最好做到四个轮子上安装法兰的安装在一个基准平面上。如果不是在一个安装平面上,四个轮子调节在一个高度上有点困难。
     我们目前所做的可移动式设备也是用四个轮子,这四个轮子安装在一个基准平面上。这样处理之后,这四个轮子的高度基本一样了。

网友:
首先要保证安装基准面高度一致,这个可以在轮子位置上设计相同的参照物实现,绕后安装轮子时都安装到相同的参照物高度,最后固定的时候用螺母拧紧,应该可以达到你想要的效果,关键这个是可调的

网友:
高低可以通过螺杆调节来修正;4个螺杆孔的平行度要保证,要不会出现受力不均。

网友:
楼主如果安装的是万向轮的话,如果万向轮不安装缓冲装置,在小车运行时无法做到高度一致,四个万向轮在行走时会不可避免的出现高度差

网友:
LZ是干什么的车,4个万向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