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是叫什么类型?

楼主(2015-10-14):
求助各位:图片中的这个电机是叫什么类型的电机的?

网友A:
直流减速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流减速电机

看铭牌的吗?

网友:
电动推杆

网友:
看上面的英文

网友:
直流齿轮减速马达,中间是一个行星减速机?

网友:
直流有刷电机,行星减速箱,丝杠螺母推杆

网友:
应该是直流减速电机

网友(2016-11-25):
直流齿轮电机,伺服电机,用在滚珠丝杠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