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游戏,文科狗解了一天了

楼主(2015-10-14):
解了一天了?大约是文科狗。工科狗断不至如此。
规则
1    1~9,填入9个格,不许重复使用,当然也不许不用。
2    前两个格的数字运算后,其结果再和第三格数字运算。是谓“格序”运算。不存在括号不括号的问题。
      是“格序”运算,不是算式运算。
      “格序”,“格序”运算,是我发明的,享有知识产权,吼吼!

网友:
9! = 362880,这个规模是计算机可以计算的,编程吧,可以得到所有的解

网友(点评):
也就一个解

网友A:
第一行67,76,58,85
第三列14,41,23
12种组合,往里面套就是了

网友B:
列个方程解一下不就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第一行67,76,58,85
第三列14,41,23
12种组合,往里面套就是了

最左下角只能是1,2,3,最后一行第二个只能是1,2,4

网友C:
5       8
7       6       4
3       2       1

网友:
matlab算下,可能有多个解

网友:
此题无解,因为题中没有括号,上面第一行必须有7+6或5+8中的一组,但左起第一列要求必须是1+6/2或2+6/3或2+8/4的一组,第一格有冲突,所以此题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5       8
7       6       4
3       2       1

正确,其实很好解;条件限定死了。

网友:
矩阵定义为
a  b   9
c   d   1
k    z   y
有a+b ∈ (6,7)or (5,8)
x,y ∈(1,4)
a+c≥7,15
推出k=2 or 3
解出k=3 x=4
耗时20分钟

网友(点评):
四种情况罢了

网友(点评):
矩阵上面1改为x

网友(点评):
我都懒得出四种情况了,直接列方程求解算了,也就3分钟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左下角只能是1,2,3,最后一行第二个只能是1,2,4

最左下角只能是2 3
如果是1,那第一列上面两个只能是1和3,这样1用了2次
这个位置选好后就简单多了

网友D:
这个很好解啊,跪求难一点的

网友(点评):
这个是matlab吗

网友(点评):
Mathematica,和Matlab一个性质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列个方程解一下不就完了

确实,8个未知数,7个方程,再加上一系列1-8的限制,列方程完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好解啊,跪求难一点的

有工具用 就是好

网友(点评):
不明白原理的工具不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