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一批导叶体的单子,达不到客户要求,请教

楼主(2015-10-14):
公司是做特种材料的,接到一批导叶体的单子,用ZTA3做,客户要求抗拉强度Rm≥500Mpa,屈服强度Rp0.2≥430Mpa,伸长率A≥18%,可ZTA3的标准是:Rm≥540Mpa,Rp0.2≥470Mpa,A≥12%,用ZTA3的话前面两项可以达到。可伸长率差了很多,也用ZTA2试过,伸长率够了,前面两项又达不到,各种热处理做了很多的拉伸试验,总是达不到要求。

有大神可以帮忙看看怎么解决吗。谢谢了!

楼主:
没有人吗,自己顶

网友:
不懂 ,期待高人

网友A:
这是钛合金的力学性能么?这么低?还不如含Cr不锈钢的强度,你说的伸长率是哪个方向的?一般三个方向的伸长率和断面收缩率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钛合金的力学性能么?这么低?还不如含Cr不锈钢的强度,你说的伸长率是哪个方向的?一般三个方向的伸长 ...

客户要求用ZTA3的,可是伸长率达不到。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客户要求用ZTA3的,可是伸长率达不到。不知道怎么办

我不大了解钛合金,能锻一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大了解钛合金,能锻一下么?

这个材料真用得少,不过听锻厂的朋友说,钛 锻打了后 掉下来的那层皮很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大了解钛合金,能锻一下么?

不是锻打的,公司钛材部直接提供ZTA3的钛锭,送到熔模部,出来产品后,希望通过热处理达到客户要求。

网友B:
如果自认为制造是可以的,那么需要弄清两个问题——
1 来料真的合格吗?
2 设计合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自认为制造是可以的,那么需要弄清两个问题——
1 来料真的合格吗?
2 设计合理吗?

设计时客户给的图,我们公司就负责生产,至于原材料,本公司钛材部有时会作假,每次都得再次检测,所以后才都采用的外购件。

网友:
我是外行,完全看热闹

网友A:
我查了一下,钛合金可以锻打,不过按理说你这个材料可以满足伸长率的要求,估计是材料的问题,如果不能降低标准,那就重新购买材料吧,如果是关键材料的话,可以考虑更换为锻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一下,钛合金可以锻打,不过按理说你这个材料可以满足伸长率的要求,估计是材料的问题,如果不能降低 ...

可能这批导叶体要报废了,要求达不到,可几个领导都不去和老板说,没有出头的,就这么拖着,关键还有些自欺欺人的,检验出来有问题,还口口声声说:这个没关系,不影响。我是无语了。

网友(点评):
糊弄的了客户么?如果客户要求不高或者客户的标准是拍脑袋定的,那还能运作。如果客户是专家的话,那就老老实实换材料吧。

网友(2015-12-10):
最终的方法只有一个,细化晶粒,都能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