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难题,请教

楼主(2015-10-14):
现有一个零件,表面已经进行了喷漆处理,内孔部分要进行过盈装配,600的直径,H7/r6,需要装入的套壁厚只有8毫米,长度有150,工件材质是QT400的,我想通过用温差法来实现装配,外壳不能加热(已经喷了两遍漆),我想把内套冷却下,冷却温度多少合适?我司有深冷设备,-80度,不知道可以不?没有这一方面的经验,请各位网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最大过盈量差不多有20丝 的样子了?
是批量的吗?最好都测量一下,配一下过盈量先。

网友:
用液氮冷却,可以达到零下150度甚至更低。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我们以前公司装气门导管和气门座圈都是用液态氮

网友A:
Φ600H7/r6,轴孔过盈配合最大过盈量为0.199mm,非合金球墨铸铁线性膨胀系数-8*10(-6次方)。
温度t=0.199/(-8*10(-6次方)*600)=-41.45℃,所以设备的冷却温度可以。

网友(点评):
如果轴孔公差值是在室温20℃测量的,那就冷却到-22~-30℃即可。同时考虑轴孔圆柱度影响,可以第一些。

网友(点评):
“如果轴孔公差值是在室温20℃测量的,那就冷却到-22~-30℃即可”,大侠您这个数值是经验得到的?还是通过计算得到的?能说的详细点么?

网友:
液氮冷装应该可以

网友:
液氮冷装

网友:
你这个冷装也不好装,还需要一个工装。600直径但长度过短,别说过盈,你换个js也会费劲。所以你需要一个辅助导向的芯轴辅助安装。
另外就个人经验来说。薄壁套,热装和冷装都容易发生局部变形不均的情况。做好心理准备吧。

网友(点评):
大侠能不能详细解释下原因,原来我们也拆卸过一个同步带轮,间隙结构,结果拔轮器拔坏了也没拔掉,是不是这个原因,是空心轴

网友(点评):
轴径比问题。直径同配合长度的比值需要满足一个最低限度,不然容易自锁。

网友:
引用 网友A:
Φ600H7/r6,轴孔过盈配合最大过盈量为0.199mm,非合金球墨铸铁线性膨胀系数-8*10(-6次方)。
温度t=0.199 ...

专业精湛,高手!

楼主:
已经试验过了,-85度,保温30分,直径缩小了0.5

网友:
最后是套内径留余量   液氮冷却装配后   磨下内径 消除变形

网友B:
以前做过类似的东西 发现薄壁类的东西 过盈多少 镶好了 就缩掉多少  楼主自己注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做过类似的东西 发现薄壁类的东西 过盈多少 镶好了 就缩掉多少  楼主自己注意哦

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