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里的铝板表面处理是喷粉么?

楼主(2015-10-14):
帮忙鉴别下图片里的铝板表面处理是喷粉么?
广州什么地方可以加工这种土豪金喷粉的

网友:
按我图片中的提示即可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应该是烤漆吧

网友:
氧化也能有的

楼主:
我晕图片上传上去了不显示

网友(点评):
不要太大,换个浏览器试试。

网友(2015-12-10):
黄金氧化铝

网友:
没看到图片

网友(2017-09-13):
有可能是喷砂。

网友(2018-07-11):
没看到图片,但喷砂的可能性最高

网友(2019-10-18):
铝材的阳极氧化有好多种颜色......
铝材的氟碳喷涂也有好多种颜色......

网友(2021-02-05):
铝材用喷粉和喷漆的一般比较少,大部分都是用阳极氧化,颜色很多的,表面要那种磨砂感的就前面加一道喷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