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置放架

楼主(2015-10-14):
參考

网友:
买个千分表的表座就搞定了,还可以吸吸吸。。

网友A:
这个装置用万向节位置没有锁定装置,可以添加以下,不然就是坑啊

网友(点评):
滚花的地方应该是螺母,可以锁紧

网友:
我觉得万向球放在顶部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装置用万向节位置没有锁定装置,可以添加以下,不然就是坑啊

螺母鎖緊,並附鋼球做適當阻尼,
防止螺母松太多,瞬間搖動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母鎖緊,並附鋼球做適當阻尼,
防止螺母松太多,瞬間搖動太大.

这样这个结构也很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