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厂里面要自己做一条喷涂线,如图挂钩是怎么输送的

楼主(2015-10-14):
最近厂里面要自己做一条喷涂线,想请教下,如图挂钩是怎么输送的。     图1挂钩下面像链条一样的输送?   图2看不到有链条装置。

网友A:
    链条在型钢里面藏着呢。建议看看悬挂输送链的结构就会明白很多了。

网友:
让我想起了 单轨吊

网友:
图二的结构后期维护、维修很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条在型钢里面藏着呢。建议看看悬挂输送链的结构就会明白很多了。

谢谢,网上查找了悬挂输送链确实是用在这种场合。
再想请教下,这种链条机械手册上找不到,哪边找到相关的详细的选型质料。

网友(点评):
找工厂样本。

网友B:
就是看德国杀猪的那个大设备有感?

网友(点评):
我也是想到了那个杀猪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看德国杀猪的那个大设备有感?

我也想到那儿了。

网友:
这种链条藏在导轨里面,查喷涂线专用链条就知道了。

建议不要自己搞,后面会有很多麻烦,请专业做喷涂线的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07.lvGzDj&id=41352940917&ns=1&abbucket=2#detai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91.lvGzDj&id=12874762903&ns=1&abbucket=2#detail